有用T6J的吗,这个控怎么样?

楼主(2012-03-20):
最近打算上450,想入T6J,不知道这个控怎么样,有用过的请反馈一下,谢谢!
还有这个控和那些高端控相比少了哪些功能呢?

网友A:
专为直升机设计的,基本飞行功能都不错,很对得起价位,不过接收机价格比较坑爹@( ̄- ̄)@

网友:
山寨的能用吧。

那个1XX,便宜、好用。

网友B:
我说的是接收机。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为直升机设计的,基本飞行功能都不错,很对得起价位,不过接收机价格比较坑爹@( ̄- ̄)@

谢谢!

网友:
屏幕有点那个,不过还算对得起价格。

楼主:
T6J和2801pro比哪个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

t6j用的最快的s-fhss信号模式,所以接收机没有山寨的,并且六通道入门级接收机配了个分集天线,让它的价格和8通一个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6J和2801pro比哪个好呢?

t6j曲线比较强大,完全是中级控的设置,2801比不上,具体不知道。

网友:
论稳定性和功能还是T6J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T6J和2801pro比哪个好呢?

不喜欢T6J的数字屏幕,调试很不直观,2801是点阵屏,能显示曲线,调试方便。2801飞直升机足够了,质量也不差。

网友C:
新手注意多使用“搜索”功能

通道多不代表功能多
t6j的直升机功能完爆任何国内品牌的任何产品,仅仅仅是直升机。固定翼的功能可怜,只比天地飞6二代好些。固定翼混控和通道越多越好
T6J有十字盘修圆 ,8FG 10C 等 FUTABA高级控才有的功能!!!
玩450电直FUTABA该有的都有了其他牌子没有的它也有了!  神马中立点 EXP EPA更不在话下
缺点楼上的都说了接收机坑爹啊 ,不过和T8J的制式是一样的,说不定以后还会出更多该制式的控的,不必纠结。
玩450电直 强烈推荐T6J  900元不到
屏幕也不必纠结,直机调好后,屏幕就基本用不到了,不要被一些人误导说神马神马低级,一次调好直机后根本就不用怎么管了。多问当地的模友
不要被神马买XX低端货是买面子,扯蛋。要买只买高兴不是神马支持X货。

网友:
不要被神马买XX低端货是买面子,扯蛋。要买只买高兴不是神马支持X货

楼上说的实在 !
这坛子里商人多了 神马支持X货!估计他自己都不敢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注意多使用“搜索”功能

通道多不代表功能多
t6j的直升机功能完爆任何国内品牌的任何产品,仅仅仅是直升机。固定翼的功能可怜,只比天地飞6二代好些。固定翼混控和通道越多越好
T6J有十字盘修圆 ,8FG 10C  ...

谢谢!

网友:
T6J是专业入门级,2801是业余高级,这个没法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