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改头罩散热!』第一次认真飞95元的F3A,发现不错啊!

楼主(2012-03-20):
先上个图,嘿嘿,搞了三晚的涂装啊!!

唯一不给力就是,打算用这便宜机试验一下所谓14元的银燕舵机

不知道是我运气不好,还是舵机为了缩减成本而降低质量,

鸡肋得很,跟原来25元的根本无法比啊,回中……简直就是次品中的战斗机啊。

由于想练练3A动作、航线,所以要一定KV值和高速桨,要不然飞机速度上不去,做横滚、四位滚动作估计掉高度严重啊。

所以用了2217 1500kv 带8060桨 55%油门可以吊机了,估计推重比有1.8。

不过头疼的是有头罩,电机散不了热啊,全油门30秒(瞬间36A,10秒后32A恒定电流)~子弹头都50°多度了!!

第一次飞,大多数都是60%油门,下来之后子弹头大概42、3°,不敢一块电池接一块电池飞,要等电机冷却,纠结啊。

今天晚上改了这个样子的头罩!找天试试如何。

网友:
不会吧兄弟,我XXD2212用8060桨只是温热

网友:
2217 kv1500带9050,全油门那叫一个爽,垂直加速爬升无鸭梨。

网友:
2217 kV1250才好用8060和9050桨,kV1500的烧起设备来无鸭梨。

楼主:
回复 网友A:

9050慢速桨,哈哈,飞得不够快啊,四位滚和横滚会掉高度的。

我现在2217 1500kv 8060,推重比有1.8了,全油门也很爽。

网友:
你的是什么喷漆阿,我的用手喷漆搞的会掉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上个图,嘿嘿,搞了三晚的涂装啊!!

唯一不给力就是,打算用这便宜机试验一下所谓14元的银燕舵机,

不知道是我运气不好,还是舵机为了缩减成本而降低质量,

鸡肋得很, ...

楼主电机有问题还是什么,我2217,9060高效桨,30C,暴力飞,也不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机有问题还是什么,我2217,9060高效桨,30C,暴力飞,也不烫手~

你的2217也是kV1500的吗?如果是的话,一定是你的电机有问题了,要不就是kV值标错了。2217 kV1250上9×6桨电流已经差不多30A了,你用kV1500的只怕要接近40A,不烫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KV1250的....

网友:
楼主的喷涂是用的彩胶带还是喷漆?or2者结合?

网友:
这机我用4个14克金属舵机

网友:
2212 KV1400 9寸的飘过

网友D:
2212KV980    1047的无压力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12KV980    1047的无压力飘过

这个飞的很修仙,木有速度啊,

网友:
哟呵配桨专家又出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想飞慢些,前些天飞到高空,关油门,像滑翔机一样飘了好久,飞机轻了还是舒服啊

网友:
 银燕舵机还行啊,比10块的辉盛好多了

网友:
这飞机超贼的,舵机不回中,最好快换,免得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KV1250的....

听高手说,1250带9寸桨,虽然很爆,但速度毕竟比不上1500带8寸桨。

我买这机打算练练3A航线的,速度上不去的话,四位滚和横滚都掉高度严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