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求教。。。别笑小弟我。

楼主(2012-03-20):
请问天地飞1代,有几个版本啊?怎么我在菜单里面找不到固定翼模式 ,只有直升机模式。不懂就要问!呵呵!别笑小弟我!我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又是一个不看说明书的

网友A:
比如你现在模型数据是1,进入机型设置里,就可以改成固定翼了,如果想建另一组固定翼飞机数据,先把模型参数选择为2,然后修改机型为固定翼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哥 按住 menu开机再选

楼主:
小弟我终于解决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B(2012-04-26):
回复 网友C:
这都被挖出来了啊 神人

网友D:
看来十楼很气忿噢,钱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