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舵机接wkm横滚输出狂抖不止

楼主(2012-03-20):
这是为啥?双轴
云台
横滚用的md933俯仰用的yzw,俯仰没有什么问题,横滚狂抖~
另外,动飞机的时候能看到
舵机
带动云台像阶梯般转,很不平滑。断电用手转云台还是很顺滑的~

网友A:
还是换舵机吧 朋友的也是用了好多舵机才找到勉强能用的 DJI的云台输出就是鸡肋

网友B:
建议用锁尾舵机。。。。

网友C:
能不能说说什么型号的舵机吗?

网友D:
重新走线 干扰了

网友E:
我就是933啊,蛮好,但舵机有虚位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