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空模电调的刹车功能

楼主(2012-03-20):
刚才测试了好盈天行者的刹车,这个功能开启以后,油门降低到0%会立即停止,效果很好。我想了解的是,油门从比如60%下降到40%的过程中,刹车开启和关闭,速度是否是不同的?由于我没有测速仪,凭感觉不太能分辨出来。

网友A:
刹车是为滑翔机设计的,对速度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是为滑翔机设计的,对速度没有影响

不懂,滑翔机需要刹车做什么用?

网友:
刹车是当油门到0时才启动的,就是将电机三条线短路,使电机不再转动,这样滑翔机的螺旋桨才能折叠起来而不会被风吹转动增加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