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E 5608 TRAXXAS发射机设置问题

楼主(2012-03-20):
有没有玩大E 5608的大师啊。小弟今天吃错了 居然改它设置 结果导致现在车子没有倒档
但是倒档时候 无刷电调还是有显示红灯的 刹车也能用 求助啊!
中文设置说明书也行

网友:
TQ恢复出厂设置
1·关闭遥控器
2·按住菜单与设置键不要松开
3·打开遥控器
4·松开 菜单与设置键  红灯闪烁
5·按 设置键 此时 绿灯长亮  表示已恢复出厂设置
说明书最后一页 第3行和第4行是设置 左右转向 的最大行程和 后退的最大力度
步骤  打开控和电调  把车子架空  以免发生意
设置转向
1·按住 菜单键 直至绿灯闪烁
2·按 设置键  红灯闪烁
3·按  两下 菜单键 红灯 闪烁3次
4·按 设置键  绿灯闪8次  此时  旋转  旋钮0位最小 100为最大  试试你的转向
5·按住 菜单键 绿灯长亮  设置完成
设置后退力度
1·按住 菜单键 直至绿灯闪烁
2·按 设置键  红灯闪烁
3·按  三下 菜单键 红灯 闪烁斯次
4·按 设置键  绿灯闪8次  此时  旋转  旋钮0位最小 100为最大  试试你的后退
5·按住 菜单键 绿灯长亮  设置完成
第7行和第11行设置反向的 转向 与 前后
设置转向反向
1·按住 菜单键 直至绿灯闪烁
2·再按 菜单键  绿灯闪烁两次
3·按  设置键绿灯闪烁一次
4·再按 设置键  红灯闪一次
5·再按 设置键 绿灯闪烁8次  设置完成
6·按住 菜单键  退出
设置前后反向
1·按住 菜单键 直至绿灯闪烁
2·再按 菜单键  绿灯闪烁两次
3·按  设置键绿灯闪烁一次
4·按 菜单键  绿灯闪两次
5·按 设置键 红灯闪一次
6·再按 设置键 绿灯闪烁8次  设置成功
7·按住 菜单键  退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好啊 谢谢啦 !但是吧 我的问题解决了 不是调的发射机 是电调。你还有电调的调试方法么?电调调试很复杂 我摸索很久没搞明白:loveliness:

网友:
所以我看中的车一个也没入,全TM的RTR,说明全E文,调节参数更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