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 前进超慢 后退超快怎么办。。。。

楼主(2012-03-20):
rt。。。。向前打满舵。。。还没我走着快。。。向后退倒是超快。。。ps 十字盘短球头杆没用长球头。。。怎么调??

网友:
你看看悬停时,机器会不会略往后退,如果是的话,说明拉杆需要微调一下,这个级别的机器都有点虚位的,正常。

网友:
这个级别的机器都有点虚位的,正常

正常正常非常正常

网友:
调整舵机到斜盘的连杆长度即可

网友:
似乎没用,连杆长度是调悬停的

网友:
我也遇到LZ一样的问题不过911确实太好飞了要是在做精密点更好卖哦

网友:
911 前进超慢 后退超快怎么办

这是十字盘不平,太靠后了。

调前后方法:

(1)  拆壳,从机尾向机头看,你右方的舵机是管前后方向的。

(2)  把右舵机臂对上的连杆黑色扣从十字盘的球头摘下。
        把扣旋入,缩短连杆,飞机会靠向前。反之靠后。

(3)  首调先旋入(顺时针方向)2圈,试飞。
        以后每次1圈,试飞。

(4)  差不多后,上壳试飞,再调每次半圈。

(5)  如有左右偏飞问题,用相同方法调左边舵机连杆。

陈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陈伯,我试着把十字盘调到和主轴垂直,试飞发现不能悬停,往前飞,调到能悬停十字盘就不平。这是为什么
这两天接收板被我搞坏了,舵机打到底还在转,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陈伯,我试着把十字盘调到和主轴垂直,试飞发现不能悬停,往前飞,调到能悬停十字盘就不平。这是为什么
这两天接收板被我搞坏了,舵机打到底还在转,很烫

复lh113兄:

(1)  悬停问题:可能十字盘炸松了,你试按紧再试飞。

(3)  接收板 /  舵机问题:我看过你另帖了。
           会是溶锡短路,或者太高温烧坏了附近的电子件了。
           你做电子的如也搞不定,只好换主板了。

陈伯

网友:
回复 楼主:

911电池位置导致重心稍微偏后一点一点,就是这个毛病的,如果不改电池位置的话,可以尝试下前进舵于油门配合使用,小鸡前行会反应迅速一点。打前进舵的时候适当减油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按紧10字盘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陈伯和kason,果然十字盘松了,有1mm间隙了,已经压紧,正在等接收板回来再试,另外接收板的问题也找到了,是舵机的位置电位器受热溶化了,这是个塑料壳的电位器,很容易溶化,详见我帖子有图,焊板子一定要小心,另外请问我们911的舵机是多少g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的多少G,但我绝对非常给力

网友(2012-08-19):
顶上··      我也买个911  也是起飞就打转·  不是自转的那种  是像地球围着太阳的那样转··  结果今天把平衡杆弄断了·· 换了个新的·· 现在神马问题都没有了··  大家注意看看是不是平衡杆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