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控电的充电问题

楼主(2012-03-20):
1、T8FG的原配电是镍氢7.2V 1700mAh,我用B6充,过程中电压都到8.99V了,是否正常啊?B6一般也没法选择镍氢电电压的吧?一般都是自动识别的吗?
2、如果我用7.4V 2500mAh的锂电是否可以?

网友A:
1.我的可以充到8.6V
2.应该可以

网友B:
可以改2s锂电。但不建议改,锂电后期降压快,而且冬天放不出电。
b6有镍氢选项,NI-MH,镍镉是NI-CD
7.2v电可以冲到9v,然后掉到8.5v是正常的。

网友C:
控用镍氢反而省心,如果觉得不够用,可以在如手一块镍氢。。就上楼上朋友说的,锂电反而不省心,保养也麻烦。

网友D:
俺用7.4 2S 2600毫安。嘿嘿。。2个星期充一次电。

楼主:
我正用B6 0.4A充,原配的充电器只有170mAh,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