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机请教:1.6米赛斯纳

楼主(2012-03-21):
机型:1.6米赛斯纳
配桨:12x6
马达:A4012
电调:天行者40A
电池:11.1V,2600,45C(玩车的有很多这样的电池,改改就行)
舵机:银燕8克x4

现有三个问题:
1、A4012马达比较少见,不知其轴径是多少,应配多大的桨夹
2、天行者40A可短时过载55A(10秒),不知是否可以拉动12x6的大桨
3、貌似天行者70A比较保险,但是不知何处有卖?

谢谢!

网友:
电调不要玩极限↑↑↑

网友:
我的1.6米塞斯纳用的原装电机,配的50A xxd  飞了无数起落,没问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2NjE5NDAw.html

网友:
不会发视频,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型:1.6米赛斯纳
配桨:12x6
马达:A4012
电调:天行者40A
电池:花牌2200,11.1,25C
舵机:银燕8克x4

现有三个问题:
1、A4012马达比较少见,不知其轴径是多少,应配多大的桨夹
2、天行者40A可短时过载 ...

那个A4012就是原厂配的电机了吧,似乎kV在800多或者900的样子,第二和第三个问题——40A电调已经远远超过足够了,根本就不可能过载。至于第一个问题,那东西貌似是丝轴,用六角螺帽来固定桨,正好和原厂的整流罩配合,不需要桨夹。倒是普通的11.1V 2200mAH电池续航能力很不怎么样,也就维持6分钟左右的中油门平飞,建议换成11.1V 3300~43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A4012就是原厂配的电机了吧,似乎kV在800多或者900的样子,第二和第三个问题——40A电调已经远远超过足够了,根本就不可能过载。至于第一个问题,那东西貌似是丝轴,用六角螺帽来固定桨,正好和原厂的整流罩 ...

高手啊~~
呜呜,我第一部赛斯纳1.6就是失控坠河,不知是没电,还是电塔干扰啊
没经验啊,呜呜

网友:
飞的技术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啊~~
呜呜,我第一部赛斯纳1.6就是失控坠河,不知是没电,还是电塔干扰啊
没经验啊,呜呜

不知用的是什么控?飞这么大的飞机,控一定要靠谱的,不然飞机丢了事小,伤了无关群众事就大了。
另外,5200mAH的电池有些太大了,首先不一定能很容易的放进电池仓并且可靠的固定住,第二重量实在太大,会影响飞行性能。

楼主:
我的遥控是01年的福特把4vf,超级经典来的

关于电池,我还是整改自己的旧电池吧,一来环保,二来节约

只要确定天行者40A可以搭配12x6的大桨,我就放心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遥控是01年的福特把4vf,超级经典来的

关于电池,我还是整改自己的旧电池吧,一来环保,二来节约

只要确定天行者40A可以搭配12x6的大桨,我就放心啦,谢谢!

这控是经典,但是在电磁干扰无处不在的今天,FM PPM制式的控实在没有任何安全性可言。请更换正规品牌的2.4G控。

楼主:
请推荐一款抗干扰最强的遥控吧

有人说这个、有人说哪个,真不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推荐一款抗干扰最强的遥控吧

有人说这个、有人说哪个,真不知道怎么选了

据说从射频的角度来看,还是Futaba的2.4G技术最先进,可靠性也最高。目前流行的10CG,8FG都是不错的选择,就是价钱高了。入门级别的话,T6J还不错,就是制式和10CG/8FG的不同,接收机不能通用。

楼主:
谢谢推荐~~~

很多人推荐T6j,不过动辄900块,有点舍不得呀

谢谢啦!

网友:
呵呵,原装的国外品牌控里面,很难找到比T6J的价钱还低的了。飞大机安全要放到第一位来考虑,相对于炸机丢机损失的设备,以及可能发生的伤人赔偿来说,这个控的价钱其实就不算贵啦。另一个办法是经常在论坛上的二手板块转转,经常看到模友升级控之后把旧控转让的,价钱可以很平易近人。

网友:
河冰面上飞行啊

网友:
这机子我也有一个~~
那个40的电机貌似就是原厂电机,原厂电调也才30a,你觉得你的40a是不是大了?
还有关于原厂电机轴~~感觉很脆弱~~我断了两次了,后来还是老老实实换了桨夹,如果没记错应该是4个的,可以先齐着螺纹截断了上~~正好,也不影响头罩
新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回楼上,原配的山寨好盈30A,2次起落就烧了,店家厚着脸皮不给保修

关于电机轴,看来我要多预备一些,谢谢提醒

楼主:
飞机终于装好啦!
最终配置如下
机型:1.6米赛斯纳
配桨:12x6
马达:A4012
电调:天行者40A
电池:5000mah,11.1V,40C
舵机:银燕8克x4
总重:1821克

全油门15秒,电调不热,完全适用,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