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锤子机怎么样改的更抗风

楼主(2012-03-21):
请教各位,四通道锤子机除了增加舵量的话,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机子更抗风呢,贝尔臂的两边球头的位置是不是要改动,如果改动的能抗四级风就好了

网友A:
改成平衡翼和主桨呈90度角度(原来为45度)模式,取消平衡锤,改为幅翼。可以大大提升小四通飞机的抗风能力和灵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平衡翼和主桨呈90度角度(原来为45度)模式,取消平衡锤,改为幅翼。可以大大提升小四通飞机的抗风能力和灵活性。

改希拉小翼的话,整个结构就变了,改动太大,我现在就想能不能只改贝尔臂的比率,改的稍微抗风些

网友B:
没戏的,一阵风吹来,飞机往上急升,由于四通道的螺距固定,要把飞机降下来只有降低转速,但转速一降,俯仰和滚转的控制性也随之下降。风越大,转速必须降得越低,控制性越差 --》大风中根本不可控。快速飞行时也会产生一样的问题。

把大桨螺距降低,转速提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善(即使转速下降,还有一定速度给俯仰和滚转用),但这是四通机的先天不足。二级风马马虎虎,三级风基本靠吹,四级风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戏的,一阵风吹来,飞机往上急升,由于四通道的螺距固定,要把飞机降下来只有降低转速,但转速一降,俯仰和滚转的控制性也随之下降。风越大,转速必须降得越低,控制性越差 --》大风中根本不可控。快速飞行时也会产 ...

大桨螺距降低,不就是减少舵量吗,减少舵量怎么还能抗风,刚才换了个更高转速的马达,今天刚好四级风,好像比昨天好点,不过效果不大

楼主:
如图所示,当把球头从C1孔移到C2孔时,会更抗风很稳定哦,虽说这是六通道的结构,但和目前的四通锤子机的贝尔臂很相似,即如果把球头越往中心靠拢,貌似抗风会好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当把球头从C1孔移到C2孔时,会更抗风很稳定哦,虽说这是六通道的结构,但和目前的四通锤子机的贝尔臂很相似,即如果把球头越往中心靠拢,貌似抗风会好些

楼主:
http://(涉嫌广告已屏蔽)/2011/05/7333,这个是六通道的改装方式啊,注意那个C1孔和C2孔的位置改变,抗风性也不同啊

楼主:
有没有搞错啊,我发个链接地址,说是广告

楼主:
六通道的改装

六通道的改装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858facf-72fd-11e1-8429-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http://(涉嫌广告已屏蔽)/2011/05/7333
这个是六通道的改装方式,注意C1孔和C2孔的改变,会让机子的抗风性有所改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桨螺距降低,不就是减少舵量吗,减少舵量怎么还能抗风,刚才换了个更高转速的马达,今天刚好四级风,好像比昨天好点,不过效果不大

大桨螺距降低和减少舵量是两码事,4通机螺距的改变不是通过舵机来完成的,老金的意思是自己改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螺距降低和减少舵量是两码事,4通机螺距的改变不是通过舵机来完成的,老金的意思是自己改桨

六通道的桨是对称桨,我知道是通过螺距改变的,四通道的桨是凹凸桨,本身就产生升力,螺距是固定的,如果不改桨的话,只从贝尔臂的球头位置能不能改变下

网友D:
 有那时间改4通  直接上6通不就行了?脑细胞也是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那时间改4通  直接上6通不就行了?脑细胞也是要钱的!!

楼主:
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