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舵机 电压到底多高?用在什么地方?意义大吗?讨论

楼主(2012-03-21):
问题:
1)高压
舵机
电压到底多高?用在什么地方?意义大吗?
我感觉有稳压电路供电的舵机还是稳定些,不会因为电压下降舵机输出力度变化?
请指点

网友A:
高压舵机就是工作电压超过6v的舵机……不是只有电调能够稳压,很多专门稳压的供电系统可以稳定高压的

网友B:
我觉得最理想的是跳过bec供电直接采用动力电工作的宽电压范围舵机,这样bec这个短板也可以去掉不用了

网友C:
高压舵机是趋势 ,好处和高压电一样。
就舵机而言。热损=I*I*R 功率=U*I 功率一定,电压U高了 ,电流I下降,热损明显下降 ,(百度热量会是磁性下降的相关知识)电机磁降变小,性能下降不明显,舵机得到更多保护,寿命都会有提升。
意义不言而喻

网友D:
8.4其实就是为2S 锂电准备的。早就该这样了。
接收机也应该能承受8.4.
如此一来系统大大简化,上个合适大小的2S锂电就可以工作。
其实舵机并不需要稳压(加了延长线以后电流一大压降挺厉害的),也不需要输出力度恒定,它只需要可靠。它只需要保证内部单片机稳定工作就够了,也就是单片机要在本地有个小稳压芯片保证单片机本身工作没问题,二舵机内的电机和“电调”直接用舵机线供来的电力就好。
只要电池够大,哪管它什么20A顶级BEC,一个2S1000mAh20C锂电OK。

网友E:
接收机直接插2S锂电还是用电源分配系统?

网友:
8.4x8.4=70.56
7.2x7.2=51.84
P=UXU/R 满电和没电时 功率比为 70:51 还可已接受。
只是有朋友说高压供电电源不稳定,是否会引起舵机抖动。。有待验证。。
有高压舵机的朋友。。试用情况增么样啊?。。会抖吗?

网友F:
有高压舵机的朋友。。试用情况增么样啊

网友G:
电压降低了,会影响速度和力量,也不会抖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