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克舵机行程大概90度左右,请问谁知道改增大行程的方法?比如到达150度左右

楼主(2012-03-21):
一个功放的声音旋钮,想用舵机联动,但是舵机行程才只能旋转90度,声音旋钮是270度,就是一个电位器,请问各位有啥好方法解决这个问题,360度舵机 我在逃宝上只看到有大个头的,9克左右的没有啊。如果有能用普通辉胜9克之类的舵机改造增大转动行程的方法麻烦各路高手告知。谢谢!!我之前发了帖子被移动到交易区了,里面有朋友说用增加电位器的方法改造,求详细接线方法和电位器数据谢谢!齿轮我已经安装,现在舵机只要能转动150度左右就够用了。

cai神爷拜托这帖子别移动了,不是交易帖子,我目的主要不是收购360度舵机,而是求改造方法。谢谢!

网友:
不是有专门的电机是位器么?

网友:
标题

据说把电位器拆掉,然后在原来的位置并两个一样的电阻,就可以360度了,以前看得帖子,自己没试过

网友:
用大小皮带轮传动

楼主:
谢谢几位朋友的回帖,我已经改造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朋友的回帖,我已经改造成功了
怎么改的呢

楼主:
把舵机里的电位器的1脚和3脚焊开,分辨串联一个1k~3k左右的电阻,然后就可以了,阻值越大,舵机转向越大,注意测试的时候别把自己给堵死烧了,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阻值永远焊接在上面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舵机里的电位器的1脚和3脚焊开,分辨串联一个1k~3k左右的电阻,然后就可以了,阻值越大,舵机转向越大,注意测试的时候别把自己给堵死烧了,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阻值永远焊接在上面就ok了
不错,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