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源

楼主(2012-03-21):
在废品站200元收的,后面有交流110V输出端子,现在用110V给进百得手钻作电源。每次开机、电钻受力时,电源内部“吱吱”作响,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是我用的110V手电钻

楼主:
手电钻

手电钻

网友:
因为它在调压,

网友:
分明是得伟电钻

网友:
里面有马达,转起来就响,但发出吱吱声看来不正常,拆开看看是哪里摩擦力太大了,正常是触头和线圈摩擦,那个声音不是吱吱响,我有个5KW的,很棒的东西

楼主:
本来是150成交的,正在这时女老板的男人回来了,说啥都不卖。后来加了50元买回来的,价钱如何我也没底,用起来就是有响声,怕烧坏了。

网友:
不错,那女老板对你有意思

网友:
这个200肯定贵了

网友:
贵了,新的也比这多不了多少

网友(2013-04-09):
自动调压器,里面有个小电动机带动调压碳刷转的,所以会响。

网友:
最近也修了一个 5 KW 的,也是塔塔声响,二个电源开关锈死,油漆全部受潮脱离,限位开关凸轮开裂不能限位,
马达一个劲的转,把限位开关挤坏碳刷架卡到终点,齿轮也生锈造成塔塔声,重新车了二个凸轮,
齿轮拆和整机开除锈保养,更换开关油漆从喷,由于年久失修机械部分做工粗糙不是很好,
原来同步电机运转有阻力就往回转,造成调压紊乱,后改了一个直流变速电机电路也相应改了一下,
用调压器模拟输入电压动作可靠,而且电路板上少了几条线,看上去更简单了。

网友:
拆开看一下内部结构,如果是上面各位说的那种电机带动碳刷架调压的类型,就改一下,最简单的就是断开电机线,让变压器定值输出不要他稳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