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60A两个对比发现少了3个芯片

楼主(2012-03-21):
在2012-03-16  在淘宝上买了个好盈铂金60A电调
但是回来发现 在连接马达的输出线那块明显少了3个芯片
很是不解  所以找好盈公司售后  售后给出答复是“这两种电调我们都出过
我就很是不平衡同样的东西怎么就少3个芯片呢?    所以找大家看下  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下面上图片 ( 粘贴了泡沫的是我朋友以前买的)

网友:
这样看确实少芯片,不知道拆开里边还有没有差别,要搞清楚

网友:
等官方出来明确说明一下。

网友:
问题在于 这3个芯片起到什么作用,没有这3个芯片 对这个电调会有什么损失

网友:
回复 楼主:

少了的三个芯片是功率FET,那可能是你买的是新生产的电调,重新选用的FET管各参数比如耐受电流等比原来的大,也能达到要求,从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就少了这三个管。好盈怎么答复你的?从价格看的话应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原因了。

楼主:
回复楼上

关于技术性的问题好盈没有回答 只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产品出售   但是模型店技术说的和您说的差不多

网友:
难道是返修品?

网友:
没问题吧...我之前的一个电调 ,一个mos 管的脚 都悬空了....依然工作...尽管之后还是报废了,那就是传说的 新 西 达!

网友:
ZTW的电调也差不多,板子都一样,焊的管子多几个,就电流大了,85A和110A的板子几乎一样,40A,60A,70A的板子几乎也是一样的

网友:
刚检查了一下 我的60A也没的!!!

网友:
这个正常的,以前一颗MOS假设是80A,现在用的一颗是120A的,那么少一颗是正常的,只要总电流不变。
你可以打开看看,芯片肯定不一样,要是芯片一样,缺少了一片,那就是偷工减料。
否则就是正常的cost down,用的替代产品。

网友:
开板是一样的 多几个管子 就成了80A了。。。

网友:
替代产品

网友:
很正常的。你可以查一下新旧电调的MOS管的型号。应该是少的那个电调里的单体MOS能过更大电流。其实总和是一样的。
就像我手上也有类似情况,一个用2颗,一个用3颗。2颗的可以过15A/ea,3颗的可以过10A/ea,这样总的还是30A。

网友:
同系列内划分产品型号的最直接、最常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