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惠的二手伺服电机及驱动

楼主(2012-03-21):
洋垃圾伺服电机,后又找到驱动,但电机已无接线,那位大人有接线图提供,

照片

网友:
去買根編碼器連接線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編碼器,线全剪掉

网友:
安川的吗???

网友:
AS,不是脉冲控制的

网友:
我有中文说明书  不过这款不能脉冲控制的,电机带P的接线好像也比较麻烦的

网友:
老安川,阉割版,短电机,带刹车,非串行编码器,无位置模式,必须有手编器才能设置,编码器好多线,

网友:
那难办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我说明书吧,我邮箱是songy_001@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
我有那个手草器

网友:
淘旧伺服要慎重!!!先上功课再去淘。要不会哭。

网友:
自己玩吧

网友:
玩伺服的却不容易.
完全同意11楼的见解:
    *先做足功课,当然没玩过是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不论你有多聪明,那么只好买一套大家都喜欢的品牌伺服来玩,自然这个价格不便宜,这样就不会被秒掉,此时,我们回家找到伺服的PDF文档,细看 琢磨 弄得懂了我才去买回来,比如我只是需要做个伺服主轴那么没有位置功能 没有脉冲控制输出就不要紧,要的就是便宜 我够用 能用 这是地点的价格买回了
*沙发是叫你买个这个型号的编码器联线,不是说你的电机没编码器:)这么老的型号估计能买到二手的也得150元
*先要自己消化 实在消化不了 问问题就会有的放矢,,而不会问出综合性的不好回答的问题了.比如.你首先根据PDF确定是否有位置模式,,,编码器有10几根线,什么色彩,有那些标识,,电机三根线分别是什么色彩,,,还有一根是连到外壳的....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容不知道干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