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改电池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2-03-21):
今天把911的电池位置改了,和260A一样电池朝前。主要是想改变重心的位置,让重心向前移一点儿,重要的一点要把主板上的电源线的位置对调一下,要不然会把主板烧掉的。改完后还没试飞只能晚上到家后装机试飞。看看效果如何。安装电池的时候有点麻烦,必须拆掉头罩。

网友:
主要是想改变重心的位置,让重心向前移一点儿

请教 esky兄:

重心前移,除了有利於顶风前飞和前飞加速外,
还有什么优点?

陈伯

网友:
支持楼主的折腾精神!同楼上,祝爽飞

老赵

网友:
换电池不是每次都要拆机头罩!

网友:
换电池复杂了。顶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