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8G图传天线的困惑

楼主(2012-03-21):
关于5.8G图传天线的困惑

最近在淘宝上试手买了一组5.8G的图传模块回来,配套来的天线实在是太水了,应该就是最廉价的2DB天线
看了一下淘宝后发现有一种DIY的绿板平板定向天线(价格低廉),一般都标注适用于2.4G无线路由器,增益在14DB左右
问了多个卖家,都没有得到很肯定的答复是否适用于5.8G频率的图传
特此发帖一问

淘宝关键词:绿 平板天线

网友:
你买的是200MW的那种模块吧?赶紧退了吧,要不然你会郁闷的。

楼主:
有这回事?详细说说?
不过我没打算搞啥远程、超高度FPV

网友:
什么200mw哦
500的都是垃圾~~
吹得好的很 原装3db的天线 什么1~2km
回来顶天100米 信号还忒不好~~·····

后来再弄了个11db平板天线  距离最多200米~~~
现在商家也太坑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回事?详细说说?
不过我没打算搞啥远程、超高度FPV

我买过,发射和接收之间除了空气连蚊子都没一只的情况下,发射位置固定,拿着显示和接收测距,80来米是有图像的,距离再往上图像就没法看了,80米以内前提是你得站住不动,轻轻移动一下站立的位置立马闪给你看

网友:
有没有那么恐怖啊,我还想买你,那怎么有人用5千米没问题。只不过就加了跟踪云台,供电是12V,你没错?

网友:
我的怎么近处闪,远了反而不闪,最远飞200米,也还蛮清晰。用的就是11DB的天线

网友:
不会吧怎么差

楼主:
晕倒,听得你们说的这么惨烈,貌似有人成功滴使用过哦

我这个帖子实际是想问,廉价的平板天线能否使用

网友:
我用的5.8G图传,200与500毫瓦都在用,都能在控的有效控制范围内正常图传大约1-2公里,没有你们说的那么恐怖。

网友:
发射和接收频点不一致,即使设在相同的频道上也有可能不一致

网友:
频段越高,绕射能力越差,空旷处才好用,有一点点树木等的遮挡信号会衰减很多。
还有,2.4G天线用于5.8G频段,性能会严重变差,一定要看清天线的适用频段。

网友A:
距离=钱的多少

网友:
5.8 200mw飞过高度1960米……后面图像基本废除……使用14dbi定向天线……目前更换5.8 500mw的……对了……原来的200mw是diy的

网友:
5.8 500mw的我飞到1960多米,大雾天,600多米高,图像才蓝屏,用的是原装天线!没楼主说的那么差。

网友:
我还有个12db的平板,不过用这个方向性太强了,得一直对准机机才行,用过一次后换回原装天线了。

网友:
5.8,500MWG比起1.2G,1W来,至少短了一半传输距离!

网友:
我200和500都在用。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很奇怪说一百米的人负责不负责呀?  真是胡说。。

网友:
我在室内试,穿两堵墙都没有问题。。谁说的蚊子不行,铁栏杆不行?

楼主:
唉……
其实我想问的是天线是否合适,而不是问这个图传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其实我想问的是天线是否合适,而不是问这个图传能不能用

5.8的没看到过绿色,淘宝上绿色大多2.4
5.8有一种黑色的小平板,还带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钱的多少
精辟!

网友(2012-07-09):
本人有一套500mw5.8图传,实际测试4.5公里没问题。没有那么垃圾啊

网友:
说5.8G能到几公里的扯淡吧,我的5.8G加了12DB平板天线都才100米,现在正烦得很呢。

网友:
5.8G 500mw,14DB平板,河面5000米,丘陵地带4000米,
原装全向天线1000米。

网友:
飞行高度100-200米

网友:
原装2DB天线,200mw飞过一点五公里,500mw飞过二点七公里的飘过,说它只能飞一两百米的找找自己的原因吧!

网友:
我5.8图传是原带全向天线,接收机是视频眼镜自带接收,也是棒状全向天线。实验的时候发射机在600米的山上,接收机在海拔100米的地面,直线距离4.58公里。画面正常

网友:
正常使用的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5.8G图传天线的困惑

最近在淘宝上试手买了一组5.8G的图传模块回来,配套来的天线实在是太水了,应该就是最廉价的2DB天线
看了一下淘宝后发现有一种DIY的绿板平板定向天线(价格低廉),一般都标注适用于2.4G ...

用在5.8g上增益绝对没14DB
是个天线都能用你接435mhz的也行,效果你自己想。。。。。

网友:
台湾百特700mW、1.2G影音发射机,官方数据的原装天线无障碍距离都才是700-800米,叫我怎么相信5.8G 500mW图传设备能到几公里?

网友:
频率高的不容易受到干扰,但是绕射能力差。那个100米的弟兄自己找原因吧,很大可能是你接收和发射的频道错了,近距离还有图像,远了就不行了,自己多试验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
5.8g 500mw正确使用,就是2db天线也不止1km,,。。不过跟1.2g 1w就不能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