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T8FG的硬件开关大家通常设置那些功能?

楼主(2012-03-21):
请教,Futaba T8FG的每个硬件开关大家通常设置那些功能?

网友A:
一个熄火,一个3D

网友B:
熄火,上空开关,计时,d/r切换。

网友C:
idle,熄火降落,油门切断,计时器归零

网友D:
熄火降落,3D,计时器归零,锁尾非锁尾,发动机熄火

楼主:
每个开关有没有固定的定义

网友E:
学习,有钱了也要入8FG啊,现在只能口水满地

网友B:
t8fg可以自定义,但都是有讲究滴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