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自旋惨炸,有图有真相,希望大家以后注意检查。

楼主(2012-03-21):
早上例行飞,第二块电的时候猛推油门试试鸡鸡甩尾不,刚推两下开始快速 逆时针自旋,果断切了油门锁定,心想我靠刚换的kbdd尾桨还没暖热呢就要炸了真是倒霉。鸡鸡下来姿态挺正,赶紧正螺距顶了一下,安全降落无损,检查了一下原来是对转齿年久失修,从轴那里直接崩了,今天没炸实属万幸,赶紧回来烧香发帖,提醒模友

网友:
用了多少起落崩了?

楼主:
一百个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百个左右吧

呃,那我得注意一下o(╯□╰)o

网友:
这也能滑齿了,  我干脆拆出来上AB胶好了.......

网友A:
滑齿,尾桨失效,怎么会顺时针自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滑齿,尾桨失效,怎么会顺时针自旋?

有道理,应该是顺时针自旋吧

网友:
是逆时针吧?

网友:
应该是逆时针自旋才对吧

楼主:
呵呵  确实是逆时针,AB胶加固没用的  强度不够 我以前试过,刚装上转一下就碎了

楼主:
AB胶能粘住塑料,但是钢好像粘不住,最好的办法还是时间长了换,不过一般我没等时间长就炸扫了 这次时间长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应该是顺时针自旋吧
这两位读那么多年书,白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位读那么多年书,白读了

有道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