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螺距不对称的时候,我只做两件事。

楼主(2012-03-21):
一、首先把ELE舵机的舵臂调整到绝对的零度。也就是舵臂球头到中心点和机身是水平或者垂直。看机型,这个精度,只要差一点点,螺距就会差不少的。
二、油门50%时,螺距要严格调到零度。

有了这两点。那么螺距就一定会上下对称。
如果还不对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用的舵机两边的行程不一样。
这个问题在之前调整斜盘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把油门推到顶和收到底会看到三个舵机虽然中点是平的,但最大和最小油门却不一致有歪斜。若是有副翼的,可以通过调整舵机最大角,而无副翼的,只能换舵机了。

网友:
还是无副翼方便,
上下螺距都留点,感觉上下力量不一致就调节一下螺距曲线好啦

网友A:
油门50%,桨叶攻角0°,你这是3D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50%,桨叶攻角0°,你这是3D飞?

这是调机,不是飞行模式。

网友B:
无副翼,只要调好50%油门位置的斜盘水平就可以了,至于最大、最小油门,斜盘不是水平的,3轴系统会自己修正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只要调好50%油门位置的斜盘水平就可以了,至于最大、最小油门,斜盘不是水平的,3轴系统会自己修正的了!

中山老弟。DIR模式就是不让三轴陀螺修正介入的,方便机械调整。
必须要调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的。若是3G,要求是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是正负12度。
而3GX 2.0版的要求集体螺距正负12度,循环螺距正负8度。3GX之前版本并不要求循环螺距严格为多少,但新的2.0是以正负8度为基准的,一定要严格调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调机,不是飞行模式。

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山老弟。DIR模式就是不让三轴陀螺修正介入的,方便机械调整。
必须要调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的。若是3G,要求是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是正负12度。
而3GX 2.0版的要求集体螺距正负12度,循环螺距正负8度。3GX之前 ...

嗯,我也在看2.0的,的确如此!

网友:
无副翼不用换舵机,换V8就搞定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