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锤子机怎么样改的更抗风

楼主(2012-03-21):
请教各位,四通道锤子机除了增加舵量的话,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机子更抗风呢,贝尔臂的两边球头的位置是不是要改动,如果改动的能抗四级风就好了
我把马达转速提高了些,今天外面是四级风,勉强还可以抗住,飞航线就不行了

网友:
好像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
把四通道的锤子机的贝尔臂,类似于上图六通道的混控臂左边C1和C2孔的位置,把球头从C2移到C1,貌似会更抗风些

网友:
不考虑飞行的话,就叫块钢板,保证风吹不动,但是你要飞的话就去室内,没风,这个JJ是室内的,室外要有找JJ的打算,

网友:
论坛里有人专门发帖说过改装的,在哪里忘了,楼主去搜索里搜一下(虽然搜索很不好用),要不就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