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怎么办?

楼主(2012-03-21):
求助啊。。。。。。。

网友:
调啊,这还用问,都不看说明书

网友:
求喷帖o(╯□╰)o

网友A:
尾浆夹180度反装可以试下。

网友:
有好多种陀螺仪啊...而且设置都不一样的!楼主用的是那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浆夹180度反装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浆夹180度反装可以试下。

好办法!

网友:
设置反向就是了!

网友:
尾桨夹反装不一定有用,
把皮带反过来才行!

网友:
。。。遥控或者陀螺上设置反向就完了啊。。。

网友:
反向设置

网友:
陀螺仪反一面安装就好了。。。

网友:
陀螺反过来装

网友B:
陀螺仪肯定能设置反向,这个毋庸置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肯定能设置反向,这个毋庸置疑。

网友:
板凳误人子弟吖

网友:
陀螺仪都有反向的设置,确实不会就反面装陀螺仪

楼主:
都是些高人啊,我的是GP780 天8控,遥控设置了反向,但是现在一加油门 飞机就自旋转,根本不敢飞起来, 陀螺仪显示的绿灯锁尾,但是他自己都在漂,应该是没锁吧  求解!!

网友:
一般陀螺仪上都有反向开关,飞越那个除外!仔细看看,用手移动机尾,确定是陀螺仪反向,还是中立点没调好

网友:
 看到一堆不潜水的水鸟

网友:
控上的反向是打舵时的反向,与陀螺仪修正无关(我知道的是这样的,我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咯)
陀螺仪一般有正反开关,没有的话转180度安装,必要时换安装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些高人啊,我的是GP780 天8控,遥控设置了反向,但是现在一加油门 飞机就自旋转,根本不敢飞起来, 陀螺仪显示的绿灯锁尾,但是他自己都在漂,应该是没锁吧  求解!!

设置陀螺反向呀。

网友:
如果反向都不会调怎么设置行程?楼主别用陀螺仪了,用骆驼仪吧

网友(2013-11-09):
我也是新手  刚刚入手450    悬停炸了一次   要换皮带   也遇到了!所以 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几天   首先说皮带   皮带正反主要控制尾桨的旋转方向  其次就是尾桨上面那两个爪子,  调换过来后尾桨叶也要调换过来 再者就是遥控器4通道反向设置   还有一个就是陀螺仪反向  这几个因素我一个一个实验  好几种方法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顺便说一下  尾桨逆时针转(右侧观察)可以产生一定的反扭矩来抵消高速飞行机头低头,增加稳定性个!

网友:
顺便说一下 不管往左推杆   尾桨推杆往左走还是往右走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要从新安装尾桨   反正两个方向我都试过了   陀螺仪校准后哪边长   我就设定这边是右舵  因为主旋翼反扭矩影响   右舵量要比左舵量大   何况咱们玩的这种直升机没有垂尾    无法在高速飞行时抵消主旋翼反扭矩   所以右舵行程一定要略大于左舵!   不一定正确  只是自己的见解  以为本人上学就是专门研究直升机的(不是航模),不知道这些原理用在航模上通不通,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