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RD721接收机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2-03-21):
上油机了,不知道RD721应该配多少V的
电池
。知道的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接收机电池吧…不懂帮顶

网友B:
5-6伏

网友C:
4.8-6V

网友D:
JR的2.4G所有接收机都支持4.5-8.5V 包括DMSS和DSM系列的,我问的JR公司的。但是我没用过高压的,不知道对寿命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如果5-6V的话,油机大部分都用6V的镍氢电池,充满就是7.1V了,那不是要烧了。但是大家也都这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