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450 V2

楼主(2012-03-21):
亚拓450 SPORT V2 的机器,在T8FG中斜盘类型如何选择?H1 4 4X 等等,450该选择哪个模式呢?

网友A:
看你用什么三轴了

楼主:
我新手,三轴是否要无副翼的系统才用?我就是V2的套装,没任何升级或改变

网友B:
不用三轴吧?

网友C:
上MB呢?用什么模式?

网友D:
如果是有副翼的,选HR3;如果是无副翼的,那必须选H1。

楼主:
LS说的很清楚,有副翼的,我就HR3了!

网友E:
同楼上两位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