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接收天线,总觉得没固定,时间长容易断

楼主(2012-03-21):
大伙们有什么更高办法,现在装电池的时候 偶尔会碰到接收信号的线,怕时间长焊接位会断   但考虑到固定在起落架上  又怕降落时张力起落架形变反而适得其反

网友:
经常检查,快断了就换一根呗,记住:长度=3.1厘米!

网友:
用胶在焊板连接处点一下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用什么胶呢?

网友:
标题

呵呵,不用那么麻烦,把线稍微拉直,用双面胶尽量把能粘住的部分粘在固定头罩的那个胶柱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记住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固定头罩的柱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让那四个头罩眼子套住的胶的柱子。正对主板,天线在左方,对不?主架上有四个用来固定头罩的柱子,反正就是那个吧,我也叫不上名,然后把天线粘在左下方的那个柱子上,从机机上方往下面看,你会发现下面的两个柱子比上面的那两个宽点,就粘在那上面。那个天线的长度也刚好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上图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用的是手机逛坛子,嗯,图可能不好发,下午我试试看吧,机机在寝室里,我还在读书,唉!一次意外逛玩具店入魔的,所以是新手,我也是正巧整过那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