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用什么电池供电比较好?

楼主(2012-03-21):
汽油飞机用什么
电池
供电比较好?用BEC+锂电池可靠不?因为只有A6
充电器
,配其他电池的话,又要买充电器和电池……
如果用BEC+锂电池,只要买两个BEC就可以了,但是又担心用了BEC又增加了风险,万一BEC坏了,就杯具了。

网友A:
有很多朋友用2S加BEC,减震是必须要做好的。直接用6V堆电也可以,也好很好的减震。futaba有高压接收机,直接支持2S电。
没有东西是不会坏的,只能尽量做到安全。

网友B:
我玩甲醇 三叶46 用bec+1500Mah锂电没出过问题,买质量好点的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