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白痴的问题。。。

楼主(2012-03-21):
俺是电直区那边过来的。。。现在喜欢上了FPV(不是航拍),就是可以以第一视角飞行,(貌似叫实时图传?),不用挂专业相机,仅仅图传用,这样的4轴飞行器大概要多大?多少钱呢?然后一套普通的图传系统下来又需要多少钱呢?不了解FPV,再此求前辈答疑解惑。。心里有个数

网友:
4轴还是航拍的多,fpv固定翼的多

图传300多-1000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感谢前辈答疑。那么。。一般用于FPV的固定翼又是什么类型的呢?能带动FPV设备的又需要什么级别的固定翼呢?

网友B:
这位模友真够谦虚的,刚入FPV都会一头雾水,我等年龄较大的就更是需要很长的过程,需要很多热心人来帮助。
  图传和遥控有干扰的可能,最好选用5.8G的图传,不容易被干扰,这只是自己的经验之谈。固定翼飞机最好选用好飞、慢速的飞机来飞,最好选用比较耐炸的,像好小子、翼龙等等都是比较好飞的飞机。

网友:
直升机能不能fp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啊,醉酒兄。。。但是直机要fpv的话。。。对飞机本身的要求就高的太多了啊。。。抖动也很厉害的说。。。飞行器本身而言,还是固定翼载FPV比较划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热心的金源乐智前辈,指教经验。。。我也正在淘区里的帖子参考。。。我有控和接受,飞机翼龙全套500元左右,相机ixus弄个500万的也就几百元,哈哈,然后还有大疑问的就是5点:
1.我对图传系统的理解(排除飞行器本身):相机-发射天线-接收天线-显示设备,不知道是否正确?
2.图像的传送设备(除了相机以外的天线之类的东西,暂把相机固定不考虑活动镜头),需要的资金多么?
3.接收图像这边。。。需要的是什么设备呢?看见有说液晶显示器的。。有说FPV眼镜的。。。这两样都太贵了啊。。。好几大千。。承受不起。能有价格比较低的显示设备么?
4.以上的FPV相关设备,都需要每个单元单买么?是否有成套的FPV设备出售?
5.还是资金问题,毕竟是学生。。。仅仅不包含控和接收器,所有(飞机,飞行电子设备,图传全套系统)一套FPV下来,普通自己玩玩需求程度,需要花费多少钱购入?
感觉fpv挺爽的,哈哈,有在真飞机上的感觉,就是在意资金,毕竟看了半天,设备价格差异也很大,拿不准。还希望前辈不惜笔墨指点一二我这个刚开始了解的新人。

网友:
450轴距的4轴,基本上都带得动FPV的发射端,别用很重的照相机录像机当摄像头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沙发的前辈又说,4轴一般来刚拍,固定翼一般FPV。。。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醉酒兄。。。但是直机要fpv的话。。。对飞机本身的要求就高的太多了啊。。。抖动也很厉害的说。。。飞行器本身而言,还是固定翼载FPV比较划算啊。

呃,俺有一架翼展2.4的轻木玻纤滑翔机,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醉酒兄。。。但是直机要fpv的话。。。对飞机本身的要求就高的太多了啊。。。抖动也很厉害的说。。。飞行器本身而言,还是固定翼载FPV比较划算啊。

恩,关键是有一架汽油直升机,想折腾一下,看来还要加云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吧?直机fpv的成本俺实在是承受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模友真够谦虚的,刚入FPV都会一头雾水,我等年龄较大的就更是需要很长的过程,需要很多热心人来帮助。
  图传和遥控有干扰的可能,最好选用5.8G的图传,不容易被干扰,这只是自己的经验之谈。固定翼飞机最好选用 ...
所言极是

网友:
标题

航拍与fpv差不多……一般固定翼上是弄2个镜头……一个是摄像头与osd(俗称飞控)叠加信号经过图传发射器给地面站直观数据……这是第一人称……另一个可以是dvr或相机等能够摄像的机器……不回传信号……但一定要能录像的噢……
全套配置大同小异……
图传基本用1.2 1.3 2.4 5.8,有米就上罗美……不要与控同频……基本控72配1.2 1.3(与GPS有影响)2.4 5.8。2.4控配合1.2 1.3(还是有影响)5.8……
1.2绕射强……距离长……受干扰大……5.8绕射弱……距离短……受干扰小……这是相对而言!
图传300以上~1000多
飞控700以上~1000多
眼镜300左右……或者买40左右的采集卡与电脑一起用……
摄像头200~600都有
dvr等摄像设备200~3000都有
建议楼主再潜水看看……找出适合自己的……

网友:
飞行还要注意地面调试……电机攻角……飞控参数……等细致活……

楼主:
标题

内容十分感谢15楼和17楼的前辈赐教,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一套设备下来这样的话估计俺可能有些承受不起了。。。T_T,我的心理最后底线是不含控,全套设备2000以内,唉。。。无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十分感谢15楼和17楼的前辈赐教,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一套设备下来这样的话估计俺可能有些承受不起了。。。T_T,我的心理最后底线是不含控,全套设备2000以内,唉。。。无奈啊。。。

2000么……
考虑如下……
飞控自己选择……扣除1000
摄像头540线的扣除260左右……
图传考虑1.2吧…或2.4……大约在400左右……可收二手的……
地面录制用金星990 200+
其他的还真要超预算

网友:
FPV距离要远,近飞就没必要,直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