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玩电船求答

楼主(2012-03-21):
请问各位高手:
长510MM 宽260MM ,BL2040 KV3600 水冷, 电调30A水冷 ,30MM 纤维桨,用2200ma
11.1V 3S 20C可跑多长时间?电调30A小不少?多调各位了.

网友A:
电池和电机可以,对于电调,你要看你电机的参数。这个电机我不知道最大电流是多少。
时间估计也就个8分钟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电机kv是2600

网友B:
是什么船形?
我上星期,用2040电机3600 kv ,25mm 桨,48cm 深V,7.4V 5000mah 电池,跑烧了一只电机。
后来换了2040 2600kv ,其它相同,工作电流约14A, 5000电池大约能跑20分钟。
如果是40cm 左右的 mono 用半浸桨,用2200mah 电池, 2040 3600kv电机,31桨,30A 电变,大约能跑6-8分钟,工作电流约18A左右。

网友C:
有个高人2040,KV5000多,还跑3S,配427的桨,说跑得很NB ,以前发过贴,只有鬼信。我的48CM的小虾,豹子的2040,KV4800,2S才跑30KM 左右,我也只是当娱乐船。

网友D:
楼主什么船行啊. 2040 40A 3S 427 跑小虾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