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A6充电原理。用过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2-03-21):
今天收到了A6,开始充电,我把所有电池都接上了。接法如下:保姆有8个端口撒。一个端口可充一个6S 两个3S。我是接的两个3S,开始充电。A6上显示的是6路都在充。请问A6是把两个3S串成一个6S在充吗?如果只上一个,那就是三路电流在变化。因为我最后有两块电池是不同C数也不同大小的。我怕串起来充有问题哟。

最后一组串的是:一个1000ma 15C的3S跟一个2200ma 30C的3S。这样整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还有个问题,A6充电,电源的输出电压是12V好还是13.5V好

网友:
A6是  每个电芯各充各的,互不干扰,C数不是问题,充电电流大小才是问题吧。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听说是这样的。还请懂的老鸟给点建议。还有刚刚发现个问题,如果是选择模型2充电。那怎么停止充电呢,一按暂停按钮,就跑到下一路去充电了。只有拔掉电源,重来设置

楼主:
请帮我看看看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本来是正常的,2A充电。两个3S 2200ma的电池,插在第一个端口上。
但是过一会就会出现不正常。见第二个图。几秒钟后又正常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看上去好象跟温度有问,可是用手感觉一点也不高呀。A6的风扇跟保姆的风扇都没转呢?

网友:
 1a充就行了,12·38是电源输入电压,充电电压设置到4·18就行了

网友:
我来详细说一下

第一,A6的充电是独立的,哪怕六块电池型号都不一样也没有问题。关键在于你设置的充电电流不能超过其中最小的那一块电池。比如你的电池里最小的是800mah,根据不大于1C的充电原理,你只能最大调到0.8A的充电电流。
第二,A6的第二个模式是自动检测并充电,这个是配合保姆用的。只要是插上电池,A6就会自动检测,如果没有饱和就自动充电,饱和了就自动跳到下一组充电。
第三,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怀疑是电池有问题。首先,你看看你用的是不是模式2,如果是,你调成模式1,再冲,注意观察电压指示。有的电池老化后,在充电电流过高的情况下有可能在瞬间跳到高于4.2V。A6是严格禁止过冲的,他会识别并停止充电。因此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尝试调低充电电流,采用缓充电(涓流充电)的方式克服。

网友:
继续补充

楼上说的对,12.38V是A6的输入电压,正常不用管。

网友:
继续补充

你说的在模式2状态下如何停止——其实模式2没有停止按钮,除非所有的电池都充饱了。因此在模式2状态下你可以随时拔下或者插上电池,不会影响充电。

这可是我第一次认真解答模友的问题,看看我的注册时间就知道我潜得有多深了

楼主:
谢谢了。真是太详细了。我也自己摸索了一下,现在正常了。同样的充电电流,就是换了两块电。也把电源接触紧了一下。不好说具体问题在哪。电池的问题我只有下回再试。我想这种可能性不大,我的差不多都算得上新电。现在用保姆正常充电中。电流2A,模型2。暂无异常。再次谢谢rendebao的回答。

网友:
解决方法!

quote]原大 帖由 cclei 于 2012-3-21 19:36 发表
请帮我的看看看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本来是正常的,2A充电。两个3S 2200ma的电 ...

哥们,请将A6拆下来,把两个风扇的电源端子接上A6充电器PCB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我的也曾经一样,哈哈!

网友:
锂电又不是镍氢电池高充高放低充低放,挂很多电池的话按自己最小C数的来设置充电电流,只要不是赶时间,统一1A挂着保姆睡觉去了,还有你要使用保姆至少电源的输出电流要有10A以上

楼主:
我是30A的电源,没问题的。呵呵。

网友:
rendebao解释的不错,我又加深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