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今天弄了个触摸屏 有点问题

楼主(2012-03-21):
今天在一个旧货店里看到了一个银行用的那种终端机 上面有块15寸触摸屏 问老板 好的坏的 老板通电点亮
一看 屏幕雪亮 零度角看都不变色 一样清晰 触摸屏不能试没有驱动 问老板多少钱 老板开价100  标准有 要了
不过拆下来要用专用工具 没有  结果乐极生悲 拆的时候把右上角的 两棵线碰掉了  那位朋友懂的 帮看看能不能接上 能修不
还有这东西怎么用 有两根线不知道接哪里

就是这两颗线 能焊上吗

就是这两颗线 能焊上吗

这两个接头干什么的呢

这两个接头干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

哈哈 是啊 大叔 一激动

网友:
还能用,不过不会改

网友B:
线不能焊了,可以调点导电胶粘上,还要驱动软件才能用啊

网友C:
乐极生悲,又开始瞎折腾了

先搞清楚这是什么触摸屏,银行终端机上多用的是红外屏或者电容屏,优点是可以用钢化玻璃做镜面 不容易弄坏
你发个全图出来 才看的出来是什么屏,而且要看看进驱动的是几条线 都是什么线。

网友:
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
找驱动吧不然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极生悲,又开始瞎折腾了

先搞清楚这是什么触摸屏,银行终端机上多用的是红外屏或者电容屏,优点是可以用钢化玻璃做镜面 不容易弄坏
你发个全图出来 才看的出来是什么屏,而且要看看进驱动的是几条线 都是什么线 ...

这个是表面声波屏 型号是TL3V15D1驱动找不到  唉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不能焊了,可以调点导电胶粘上,还要驱动软件才能用啊

开的地方就是焊口的地方 应该能焊 不过不知道怎么焊 不敢弄

网友:
两个接头是串口三,一个是D型的,一个是PS2的。
至于线,焊上应该 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D:
两根 线随便哪个,接主板的鼠标 口就ok,重启,运气好的话直接就能用了,有可能是直接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根 线随便哪个,接主板的鼠标 口就ok,重启,运气好的话直接就能用了,有可能是直接支持的。

那个不是鼠标口 是s端子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鼠标口 是s端子口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那个确实不是PS2口
不过另外那个是9针串口,那个接电脑上没反应吗?

网友D:
主要是找驱动板的驱动,不是触摸屏的,查2036b

说明书地址:
http://www.njyg.com/download/touchscreen.pdf

驱动下 载地址:
操作系统
接口
驱动
备注
Windows7/2K
/XP/Vista/
USB&串口
适用于2036系列、4***S系列、4***U系列、ST6***S系列、ST6***U系列、ST6***SU系列声波控制器及红外各种尺寸USB&串口触摸屏。
支持部分参数设置及信息显示。

http://www.generaltouch.com/downinfo/show/id/17/lang/zh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找驱动板的驱动,不是触摸屏的,查2036b

说明书地址:
http://www.njyg.com/download/touchscreen.pdf

驱动下 载地址:
操作系统接口驱动备注Windows7/2K/XP/Vista/USB&串口GTDrv4.2.2.1 SU_XPVSTWIN7 ...

我下来试试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那个确实不是PS2口
不过另外那个是9针串口,那个接电脑上没反应吗?

没有提示找到新硬件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串口的话,要重启才 可以。
如果找不到 ,进 设备管理器,手动搜下看看?

再就是看控制器是12V电,貌似串口没那么高电压吧。
估计那个S端子的口是供电 的 。
已经证实,那个S端子 就是供电用的,看说明书第20页,是接5V和12V的,原厂是一个转接头从大D头转接 出来的。

网友:
牛人不少啊

网友:
串口是不会提示找到新硬件的,要应用软件直接识别

网友E:
我的触摸屏是有出线的 你的怎么看不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的话,要重启才 可以。
如果找不到 ,进 设备管理器,手动搜下看看?

再就是看控制器是12V电,貌似串口没那么高电压吧。
估计那个S端子的口是供电 的 。
已经证实,那个S端子 就是供电用的,看说明书第20页 ...
供电5v和12v什么意识  用多少v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触摸屏是有出线的 你的怎么看不到这个
有氨&就是旁边的 灰色线  我这个是表面声波屏 和你的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