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做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2-03-21):
一直想做个车床的无动力主轴,可手头缺这少那的一直没动手,冬天潜水学习试着做了一个,让大家见笑了。

从滑台开始

从滑台开始

车丝杠

车丝杠

安装起来试试

安装起来试试

装到小车上

装到小车上

车无动力主轴杆,想用0~6MM夹头,放弃ER刀杆。

车无动力主轴杆,想用0~6MM夹头,放弃ER刀杆。

同步带轮

同步带轮

折腾半天,还是废品,啮合不好。

折腾半天,还是废品,啮合不好。

查寻相关资料重做的尼龙件,啮合完美。

查寻相关资料重做的尼龙件,啮合完美。

轴套固定件

轴套固定件

小铣用笨办法开了个大孔

小铣用笨办法开了个大孔

装起来试试。

装起来试试。

对付软金属还行,

对付软金属还行,

24V的电机力量还凑合,就是时间长了发热严重。

24V的电机力量还凑合,就是时间长了发热严重。

户外必备

户外必备

钛合金的酒精炉

钛合金的酒精炉

楼主:
还有滚花刀

钛合金制作的,废老劲了。

网友:
酒精炉很酷啊,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A:
这样做同步带轮太有创意了,只是光洁度不太好。

网友:
哈哈,楼主肯定是陕西宝钛的,用料不要钱啊。做的不错,有新意。 :loveliness:

网友B:
酒精炉很酷!那么小的眼怎么弄的?

网友C:
无动力头用的什么轴承?

网友B:
楼主米人!连蛤蟆都是金的!

网友:
菜鸟顶老乡一个,方便的时候给指点一二啊!^_^

网友D:
太牛X了 居然做同步带轮。。。要知道买一个才2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米人!连蛤蟆都是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同步带轮太有创意了,只是光洁度不太好。

光洁度狠差,能找到的铝材料太软粘刀,最后放弃,换用铜好很多,尼龙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酒精炉很酷!那么小的眼怎么弄的?

用0.8MM的中心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动力头用的什么轴承?

对精度要求不高,直接瞎搞了4个普通深沟球6900Z  见笑了 内10外22厚6

网友E:
楼主的蛤蟆好像有60度。在使用中会否侧向分力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牛X了 居然做同步带轮。。。要知道买一个才20块

本地市场根本找不到同步轮,淘宝不是尺寸不合适,就是传动比不合适,无奈啊。。。其实就是玩,不考虑时间精力成本

网友:
这么多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蛤蟆好像有60度。在使用中会否侧向分力过小?

急着用临时做的30°简易蛤蟆,小铣啃铁费劲所以用铜先凑合,见笑

网友F:
做得很漂亮!楼主能不能把轴套的制作过程,结构,材质,介绍一下?上个图片?
谢谢!

网友:
主轴外径才25吗?轴承都22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得很漂亮!楼主能不能把轴套的制作过程,结构,材质,介绍一下?上个图片?
谢谢!

也是参考高手的图照猫画虎凑数瞎搞而已。找了一段合金管 壁厚3MM 直径25 MM 2端车到22MM把4个轴承压入,中间加了一根直径14MM 壁厚1MM的衬管顶住轴承内圈,加入锂基脂,紧配合压入防尘圈,图是加工时大概画的,业余画法不标准,仅自己能看懂。 还请包涵

楼主:
轴套壁太薄了,等有机会找到合适的料,规规矩矩做个,感谢朋友们提的宝贵意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是参考高手的图照猫画虎凑数瞎搞而已。找了一段合金管 壁厚3MM 直径25 MM 2端车到22MM把4个轴承压入,中间加了一根直径14MM 壁厚1MM的衬管顶住轴承内圈,加入锂基脂,紧配合压入防尘圈,图是加工时大概画的,业余 ...

谢谢你解答!
轴承位是在车床上车的,车好一边再掉头车另一边,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套壁太薄了,等有机会找到合适的料,规规矩矩做个,感谢朋友们提的宝贵意见。

以后有机会再做?顶你。
我很多东西都是急用临时凑乎做来用,到后来就一直凑乎用下去了,

网友:
楼主的同步轮都自己做,强啊~

网友:
这样也能做同步轮,有创意

网友:
呵呵!同步轮想法很不错啊

网友:
还有酒精灯创意不错,可以刷火锅了

网友:
原來樓主也是位 DIY 的鹿友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是参考高手的图照猫画虎凑数瞎搞而已。找了一段合金管 壁厚3MM 直径25 MM 2端车到22MM把4个轴承压入,中间加了一根直径14MM 壁厚1MM的衬管顶住轴承内圈,加入锂基脂,紧配合压入防尘圈,图是加工时大概画的,业余 ...

兄弟,这张图能给张清晰点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钛合金制作的,废老劲了。

  钛合金,够牛的!

网友:
做的很好啊 那拖板金黄金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这张图能给张清晰点的吗/??谢谢~

图来了,也是在网上找的,另存后放大试试,如果看不清,PMQQ号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解答!
轴承位是在车床上车的,车好一边再掉头车另一边,对吗?

小车的通孔只有21MM只能是精车外圆,车好一边后在打表夹装车另一边,小车的内车刀不够长也不够力,无奈之举。

网友:
很好

顶一下老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车的通孔只有21MM只能是精车外圆,车好一边后在打表夹装车另一边,小车的内车刀不够长也不够力,无奈之举。

谢谢你热心回答!
我想,如果再用一个中心架来配合,这种方法也可以有比较高的同心度的。

网友:
太牛X了,学习了,好漂亮

网友:
这样做同步轮,绝对是个创举。

网友:
提供一下钛合金的酒精炉图

楼主:
钛的酒精炉没有图纸,用现成的材料比划着做了2~3个,图上这个效果相对满意,没有做过相关的试验以及酒精纯度,温度等条件下的汽化试验。做着玩而已,图上这个5分钟左右可以烧开350ML水,户外煮个方便面甚么的没问题,下面是尺寸:直径50MM 夹层厚2.5 高55MM  全高70MM 中间焰心部分直径19MM夹层厚2.5MM  0.8的中心钻打孔16个 焰心孔6个   底部6MM的通风孔6个

网友H:
请问

请问   楼主  这个电机是多大的   转速是多少   谢谢

网友:
金工的高手就是这样的,
那个炉子很透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   楼主  这个电机是多大的   转速是多少   谢谢

型号:12V-30V 2600-8700转扭力超大 噪声小
内带散热风扇,外有屏蔽罩
电机直径41.8毫米;总长89毫米;轴直径5毫米;轴长16yue4ri毫米
上面有二个孔

二孔间距29MM

空载情况下:12V 210MA 2600转   24V 220MA 5900转   30V 220MA 8700转

网友:
有米之人啊那么大块铜

网友(2012-06-10):
看把你美得,哪天直接去你家全部抢回我那再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牛!  昨天买了个10mm的铜棒花了我二十多块。就一小根。楼主有钱啊

网友(2012-08-15):
疯了吧 滚花刀用钛合金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中间那个看起来是2个套一起的, 下面那个好像是3个套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