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0kv的电机功率是多少呢??

楼主(2012-03-21):
想知道好小子这类飞机的功率一般是多少?还有函道的功率,就3s电池的情况下。全油门!因为想夜航,led灯一米是4.6的功率,所以想了解飞机的功率,看费不费电!

网友A:
看你用什么电调,电流乘以电压就算出来了。当然,这是在不烧电机的前提下

网友:
这有点像问:60公斤体重的人几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电调,电流乘以电压就算出来了。当然,这是在不烧电机的前提下

电调跟功率有关系?不是吧?

网友:
按楼主说的是2600KV马达在3S供电下使用,

 如果你的螺旋桨选用得当的话,螺旋桨这时会有2~3万转,如果你的马达直径不大的话,还好;假如你的马达直径比较大,万一轴承选用不当,轴承首先会爆炸;一般这种KV值的马达常见于内转子马达,马达超不超功率就看你配用的螺旋桨合不合适了。藤椅说的对,你的提问缺少一个条件,令人难以回答。所以,我也是模棱两可地白说了一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调跟功率有关系?不是吧?

电调控制着从电池输入到电机的电流啊,比如,你电调是40A的,用3S,输出最大也就是12.6V*40A=504W,绝对不可能超过这个值了。然后就要看电机的效率了。

网友:
好小子在天上慢速飞行的时候,电流估计也就5A上下,功率也就60W不到了。如果你想要的是2208 kV2600这个电机的最大输入功率,应该在200W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控制着从电池输入到电机的电流啊,比如,你电调是40A的,用3S,输出最大也就是12.6V*40A=504W,绝对不可能超过这个值了。然后就要看电机的效率了。

我倒是第一次听到电调控制电池输入到电机的电流这个说法。
电调上面标注的a数值,是指该电调在额定电压范围内可承受的额定电流大小,这个是指持续可承受的电流。同时产品说明书还有说明该电调可短时间承受的瞬间电流,通常这个电流会比额定电流稍大一点,当然这个跟该电调使用的元件参数、质量、设计有关。
另外,如果用电压*电流去计算功率还有一个误区,当一个支持6s的电调,用3s电池和6s电池的功率岂是不同?
以上的愚见不知道是否正确,烦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