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求教,接受机的上面的插口的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2012-03-21):
想接led灯,说要12v的,可行吗?我的
电池
是3s的。

网友A:
标准的应该是4。8V吧。以前单独供电的都是用的4节5号电池。现在舵机有高电压的,好象接收机没有听说过高电压的。

网友B:
灯要另接bec供电。
有高压接收机,futaba高压接收机名字后缀是HV

网友C:
BEC给接收机多少电压,接收机接口上就是多少电压,BEC一般在4.8V~6V之间,电池直插(高压接收机)是7.2V~8.4V

网友D:
好像普通的就是5V左右吧
接灯干嘛从接收器那里接呢?既然你问接收上面的电压,可能你接收上至少还空着一个位置,那么,你可以这样:灯的电单独供或者用电池直接供,然后从接收上接一个舵机出来,用舵机连一个开关,控制灯的亮与灭就行了,不想麻烦的话,让灯长亮也可以,常亮用的电和接舵机控制用的电应该差不了多少,只不过灯可控的话应该会更酷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