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机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3-21):
看了很多帖子,都说盘式电机用大桨效率最高,适合载重,但抗风差,KV值高的电机驱动小桨抗风好些,如果用12寸的桨做6轴,飞行时间只需要15-20分钟,电池准备用14.8V,10安时的,您们说用什么电机好》?目前我找的是朗宇的2820,朗宇的2216用过,感觉不错,但是大的电机不知道了,是否震动大》还有电调,高速电调和好赢飞腾电调之间的差距明显吗?
   可能比较乱,望高手解答,哦,起飞重量在3.7公斤的六轴,望大家给个参考

网友:
盘式电机就不要考虑了,你买不到的,国内的所谓盘式电机都是忽悠人玩概念的。

可以考虑双天的电机,性能应该高于朗宇的。

不同品牌的电调频率是不同,按自己的预算考虑性价比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很多盘式电机就是做的扁了些而已,并不是真是意义上的盘式电机,朗宇的不错,双天的性能比朗宇好,所以钱多点就上双天,稍微差点就选朗宇,不行就xxd,哈哈,,,双天5060可是超级挂重啊,

楼主:
在次求教,如果选择朗宇2820电机,(双天的太贵了,买不起,嘻嘻)做6轴,起飞重量我现在估算了下有3.7公斤,电池是14.8V10000毫安的,预计能飞多久啊?20分钟能飞到吗?

楼主:
哦,还有轴距800可以吗?是否轴距越大稳定性越好?想使用玉兔飞控,望大家给予帮着

网友:
  LZ是和我在同一起跑线的朋友。。。   加油

网友:
一直在用XXD,哈哈

楼主:
现在是学习阶段,一开始飞的KK,飞的不错了,入了RE就是调不好,现在想搞个玉兔,做个六轴,大负载飞行,哈哈,就是怕飞行时间不长,所以问了上面的问题,望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顶一个,直到有高手解答

网友(2012-09-04):
引用 楼主:
在次求教,如果选择朗宇2820电机,(双天的太贵了,买不起,嘻嘻)做6轴,起飞重量我现在估算了下有3.7公斤 ...

今天看到冬雪的帖子,因为时隔半年有余,不知冬雪的六轴飞起来吗?我本人最近刚入手多旋翼,先玩了四轴。在论坛里潜水很久,从这里学了很多,也请教过模界先贤,我把自己对多旋翼的电机和桨的选择的考虑写出来,与各位模友探讨。按我们的要求可分两类:1.如果要追求较长的续航时间,就像冬雪的想法,六轴,3.7公斤,10000mah,20分钟,那我们可以算一下,1万mah的电池 除以20分钟是30安培,10000mah的电池有效容量只有80-90%,因为我们要保护电池,放电到3.7v,3.7v以下还有10-20%的容量,所以要维持20分钟续航,六轴电机总电流在25安培左右,分到每个电机,平均电流只有4安多,而3.7公斤的总重分到每个电机是616克,这样算下来,要达到冬雪的要求的电机,就要找这样一种电机,它在4安的电流时有616克的拉力。说到我对电机的感觉还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管盘式还是普通的电机,原理是一样的,盘式的力矩确实要大,就像我们玩航模要选用外转子而不用内转子电机一样(当然特殊用途除外),但商家们的概念宣传着实让我们眼花缭乱,我只相信厂家做工有高低之分,经验有多少之区别,技术上到无太大差异。更多的还是靠不断地实验来改进产品,扯远了。我看过2820的厂家参数:X2820 KV800
测试数据如下:
空载电流:10V/1.4A重量:140G
螺旋桨规格 电压 负载电流 拉力 功率(W) 力效(G/W)
EMP12x6 10V 21.6A 1.52kg 216 7.03
  11V 24.8A 1.68kg 272.8 6.15
  12V 28.1A 2.0kg 337.2 5.93
  13V 31A 2.18kg 403 5.4
  14V 34.2A 2.5kg 478.8 5.22
  14.8V 37.1A 2.83kg 549.08 5.15
JXF13x6木桨 10V 26.5A 1.64kg 265 6.18
  11V 29.7A 2.02kg 326.7 6.18
  12V 33.9A 2.25kg 406.8 5.53
  13V 37.4A 2.49kg 486.2 5.12
  14V 40.5A 2.7kg 567 4.76
  14.8V 44.3A 3.0kg 655.64 4.57
XDL14x8木桨 7.4V 23.8A 1.3kg 176.12 7.38
  8.5V 28.3A 1.58kg 240.55 6.56
  10V 34.5A 1.95kg 345 5.65
  10.5V 36A 2.08kg 378 5.5
  11.1V 38A 2.25kg 421.8 5.33
EMP14x7 7.4V 22A 1.3kg 162.8 7.98
  8.5V 26.5A 1.6kg 225.25 7.1
  10V 31.5A 1.98kg 315 6.28
  10.5V 33.8A 2.1kg 354.9 5.91
  11.1V 36yue4riA 2.28kg 404.04 5.64
因为没有更低电流的参数,只是推测,感觉不适合要求,者更适合固定翼或竞速用。
在选多轴的电机时,我觉得应该特别注意力效这个参数,根据我上边计算的结果,在适合单电机拉力的电机,力效会在1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次求教,如果选择朗宇2820电机,(双天的太贵了,买不起,嘻嘻)做6轴,起飞重量我现在估算了下有3.7公斤 ...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根据以上的计算结果去找电机了,有些参数是可以跟厂家要的。因为测试条件和我们使用条件是有区别的,所以厂家的参数会偏高。我自己曾做个实验四轴:朗宇v2216,kv900,1047桨 全重1.3公斤时 3s 2200mah的电池飞7分钟 平均每个电机负重325g,根据朗宇提供的参数,这个结果也基本贴谱。(后来我把桨换成1245的桨,其他不变,飞行时间几乎缩短一半。)
以此计算六轴载重为1950g,增加的拉力,除掉电机电调160g,还富裕出490克 电池换成3s 5000mah的又去掉200g还有290g的富裕,这个重量也就是加个图传,gopro裸机的分量,因为当时购买电机时懂得不多,时候想如果换成800kv的效果会好一些,时间会更长一些,满打满算,这个配置也就15分钟的飞行时间。以上均基于长时间FPV的设想

网友:
可以用这算一下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_e.htm

网友:
学习了!四轴电机KV越小越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根据以上的计算结果去找电机了,有些参数是可以跟厂家要的。因为测试条件和我们使用条 ...

非常感谢兄弟,在这半年里飞坏了4架多轴了,最满意的一架与前天砸下来了,电机选择确实令人头疼,现在在准备做一个新的六轴,准备斯坦尼康机架,兄弟可否加我QQ,以便联系?1658978694。因为电机又要重新选择了,想向你学习学习

楼主:
这个网站有些电机没有的,比如朗宇,就没找到,还有AX电机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在这半年里飞坏了4架多轴了,最满意的一架与前天砸下来了,电机选择确实令人头疼,现在在准 ...

真谈不上向我学习,我玩四轴不久,像你一样入六轴,小斯或者大斯,刚刚开始,我们互相学习吧,QQ330338305,加我吧1370117203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根据以上的计算结果去找电机了,有些参数是可以跟厂家要的。因为测试条件和我们使用条 ...

真是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