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 v4动力系统求推荐

楼主(2012-03-21):
续航能力15分钟以上,载重1.5公斤,,求推荐

网友:
这个你就不要指望了,如果说起飞重量在1.5KG还差不多的,真的。

网友A:
我的650不带电池就已经1562g了,加上电池大约就超过2200g了,续航时间大约十分钟。。。。还没挂云台和相机。。。。

楼主:
好重啊,,,我想挂一个相机,一个图传,一把狗,,,,,,你用多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重啊,,,我想挂一个相机,一个图传,一把狗,,,,,,你用多大的电池?

你想干什么,空战

网友:
挂1.5kg用650有点勉强了。还是换6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50不带电池就已经1562g了,加上电池大约就超过2200g了,续航时间大约十分钟。。。。还没挂云台和相机。。。。

你用的什么电机啊,怎么会那么沉,我的加云台相机+5850的电池,也就16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