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 MCPX设置求助

楼主(2012-03-21):
昨天玩控,到调试把原有的设置改掉了 ! 怎么也搞不会来了
对频无法飞,油门无效!
有没有朋友有用这个控搞的!帮忙搞下!感激不尽!!
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A:
dsx9跟mcxp说明书上的dx8设置基本一样的,先仔细读说明书,按照说明书那样先对频,再修改trvadj的pit值为80, normal的油门曲线为直线,然后适当调一下curve曲线,就可以飞了。

楼主:
嗯 我再研究一下! 谢谢楼上

楼主:
搞定,谢谢楼上。

楼主:
模式错了。

网友B(2012-06-22):
感度怎么没办法调校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能教我设置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