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常简单的无螺距尺调双桨方法,可能你们早发现了,反正我是刚发现...

楼主(2012-03-22):
以前一直用螺距尺调浆的0度,今天换浆,突然发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上图~

手机拍的,还是背光,凑合看了~
先调好十字盘水平,然后....
把大浆夹螺丝卸掉,插入一把螺丝刀(大小正好~)
调吧~跟主轴平行,很容易观察。

网友A:
呃,螺距不同和有没有双桨无关。
调的是木有双桨,螺距不同是可以的。

网友:
我进来之前以为LZ能肉眼估计螺距度数的

网友:
头一次见这样调的,长学问啊

网友:
球头炸歪后,螺距一样时有双桨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mp;highlight=%2Bzqi
可以参考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螺距不同和有没有双桨无关。
调的是木有双桨,螺距不同是可以的。

 是地。。螺距一样不一定就没双桨。。。没有双桨一般螺距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我是找了两把加厚的学生塑料直尺在中间钻了个孔,像装大桨一样装在浆夹里,螺距角度被放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找了两把加厚的学生塑料直尺在中间钻了个孔,像装大桨一样装在浆夹里,螺距角度被放大很多

这招也妙!
不过我都是纯目测大浆2边水平和摇臂水平。基本准确。
至于正负螺距3D油门到顶看升力,所以螺距尺都没机会用上

网友:
早就这样做了,准过螺距尺

网友:
一直用此方法在调0螺距位置。

楼主:
原来已经有高人这么做了,真是后知后觉啊....继续努力~

网友C:
 哪天试试

网友D:
这个应该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