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摇控一体

楼主(2012-03-22):
只看不录,就是不知道5.8G图传接收和2.4G功放发射放在一起会不会相互干扰,请老魔友们给点建议!

网友:
不会干扰

网友:
你控加了功放,可能会干扰。会可能压制图传。

网友:
:loveliness: y应该要有功放

网友:
先把飞机放在地面拉开一定距离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小屏是什么?你好多旧电视啊

网友:
应该换个好点的控吧

楼主:
控用了两年没出过事,自己够用就行了,昨天试了一下图传发现10米左右就没画面了,只能搞个铝箱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