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一款雕刻机,很奇怪的电控箱,请高手分析下

楼主(2012-03-22):
网上转悠发现一款老外的雕刻机,机器很寻常,铝型材结构,只是电控箱和国内的有些不同,多出来红色框中的内容,请高手释惑,其中是什么部件,有什么作用?

楼主:
连接好线的电控箱

网友:
上边有3只保险管,莫非是过载保险类的装置?

网友:
右边蓝色的是小变压器,左边的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也许是控制主轴的, X Y Z 轴都有了,就差主轴了

楼主:
高手云集,多谢高手们指点!大概看明白了。左边白色的是固态继电器,由主控板控制电机的电源开关,右边蓝色的是变压器,DC-DC转换出+5v给主控板供电,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固态可能是用来控制主轴的,电源变压滤波模块肯定是给控制部分供电的了

网友(2013-01-12):
固态可能是用来控制主轴的

网友:
开关电源下面那个是滤波器

右边那个是电磁继电器

老外舍得在周边上投入,理念问题。。。

俺们都是一根破线拉着就行了。。。

网友:
冷眼一看的确不错,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欣赏,铝材强度不行,不用说摔一下,就是大点的东西碰一下,他就有量变,电控这块能好点?不懂,我看还比不上这论坛里高手做的抗干呢。

网友:
应该是固态继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