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改无刷后振动巨大!

楼主(2012-03-22):
我的CP改无刷(C05无刷
电机
)后振动巨大,已经影响到3轴!

网友A:
如果改无刷后舵机乱跳,六轴三轴切换开关拨到三轴试试。

楼主:
我一直用3轴的

网友B:
没有问题啊,你检查下设备板有可能是没固定牢靠

网友A:
电机齿是不是和大齿太紧了

网友C:
换副新的大浆吧,大浆磨损了,或者两边找下平衡我的也是这样,换新的大浆就好了

网友D:
外转子无刷,转速越快,震动越小。
用手拿着飞机,提高转速,看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