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00E油门锁定问题

楼主(2012-03-22):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700E3G JR G7控,悬停的时候尾巴有点往右飘,调了尾舵中立点,问题仍然存在,于是调了
遥控器
上的方向微调,调整以后,尾巴不飘了,但是只要一切到油门锁定状态,尾推立马往右边顶到头,如果不调遥控器上的方向微调就一切正常,请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的设置出问题了?谢谢啦。

网友A:
hold状态调整中立点,调整陀螺仪尾舵行程,重新自检。

网友B:
兄弟,尾舵机的中立点和微调是不你那个动的,要靠机械调整。
另外JR的控看看你的感度通道是在AUX2上还是在GEAR上,有问题可以@新浪微博 航拍师魔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