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天线更换问题

楼主(2012-03-22):
请问各位高手我买的是富斯9通道的
遥控器
。{
图传
是2.4G的。。图传不用了} 我想把图传的天线换在遥控器高频头上面。原来的天线是固定的我想改成可以扭下来的 不知道兼不兼容行不行。。。恳请各位告知

楼主:
有高手知道吗 恳请回答 谢谢
请问各位高手我买的是富斯9通道的遥控器。{图传是2.4G的。。图传不用了} 我想把图传的天线换在遥控器高频头上面。原来的天线是固定的我想改成可以扭下来的 不知道兼不兼容行不行。。。恳请各位告知

网友A:
完全可以,只需要换一个座子带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