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汽油机高低速油针的调整

楼主(2012-03-22):
汽油机的低速油针与高速油针的调整,对于玩汽油机的新手老说真的是个难题。下面是我找的一个帖子,已经沉了很久了,我把它找出来再与大家共享。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4321&extra=&page=1化油器上有L,H两颗调节螺钉,L是调低速,H是调高速的,你现在待速正常,那就把H油针往里调到底,再回调1.5圈,然后慢加大油门,直到声音不正常的位置后回调一点,这时调H,你会发现某个点摩托的声音变得轻松有力,反复几次,就会到达最优风油比位置.(老支青 )。

楼主:
我是这样调的油针,各位前辈看看对不对:加大油门螺钉,H、L油针放在一圈位置,启动汽油机,调整油门螺钉到一定的待速,调整 L 螺钉,找到最高速位置,再调整油门螺钉,降低待速到一个适当转速,再调整 L 螺钉,精调最高转速位置。然后加大油门,至速度不能再升高的油门位置,调整 H 螺钉,使得转速达到最高,再加大油门至速度不能再升高的油门位置,想再调整 H 螺钉.......
问题出现了:这时油门推不上去了,汽油机富油熄火!!!!
感觉:调整的时候,H、L油针相互影响,很难调准。
          说明书上说油针位置  H:1.625圈,调整范围正负0.25圈
                                          L:1.0圈,调整范围正负0.25圈 (YAOWL)

楼主:
大概摇杆怠速到1/3的位置由L油针调整,1/3以上就调H油针。汽油机的调整不会立即有反应,要过一点时间才会反应。一次调整不要过多最多不要超过1/8圈,然后逐步调整。正常情况下总的调整范围不要超过1/4圈。先调整L油针调到怠速最高速度在退一点保证不贫,再调H油针到转速最高,退一点保证不贫,然后调整L到H的过度,适当调整H、L油针令过度顺畅。调整好后怠速不熄火,推油门跟随好,高速上的去。正常运转的引擎不要随意调整,要真正了解机器的贫富油要运转一段时间拆下火咀看看火咀的燃烧状态。(supercat)

网友(2012-12-30):
油针就没有固定的位置每台发动机都不一样,只有一个初始值L油针1圈H油针2圈只能保证能发着也没有大的问题。等发动以后根据自己的机器自己调

网友(2013-10-05):
顶你,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