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分棒(寻边器)的用法

楼主(2012-03-22):
偶见论坛有时会讨论中分棒怎么用,有时候无图也说不清,刚好今天在墙外看到图,就转过来了。做个标记。
To setting my zero point i use a side-finder.
In dutch : kant-zoeker
some people call it a “Zentrofix”.
It’s a very handy tool. Use a turning speed of 630 omw/min.
这是原文作者使用的中分棒,也被称为寻边器,使用转速为630转/分

when you hit the product the zentrofix goes shifting.
平时状态

Turn on your machine ( 630 turnings per minute and move the zentrofix careful to your product.
安装在您的机器上,以630转/分 的主轴速度转动,并慢慢靠近你的工件,直到如图所示。

when the two pieces are exactly straight then you see nothing , but when you goes 0.002mm further then they are not anymore in a straight line like this picture.
The benefit if this tool is that your product not damage.
当你更靠近工件时,会出现如图上下两部分又分开的情况,这说明你已经超过工件边0.002MM了。
只要把当前坐标值,减掉中分棒触碰工件部分的半径。就能得出工件的边坐标。

翻译水平很差,有误请PM我指出,立即修改

网友A:
有没有人知道那个分中棒滑动面的结构,我有一个,拧拧感觉很润滑,但是又稍带点弹性,可以旋转,滑动,整个棒子也没有看到别的结构,很奇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偶见论坛有时会讨论中分棒怎么用,有时候无图也说不清,刚好今天在墙外看到图,就转过来了。做个标记。
To setting my z ...

PM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好了

木有收到啊。。站内短信?

网友B:
PM=Private Message,站内短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人知道那个分中棒滑动面的结构,我有一个,拧拧感觉很润滑,但是又稍带点弹性,可以旋转,滑动,整个棒子也没有看到别的结构,很奇妙!

就两个圆环状的接触面,中间有个弹簧把两部份连一起,掰开擦掉润滑脂就可以看到

网友:
这东西最好配合数显卡尺用会很方便,不然计算手轮刻度,头都晕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Private Message,站内短消息

我知道翻译。我没有收到你的站内短消息。你再查查
也可以直接跟帖,谢谢

网友B:
抱歉,发给二楼了。同时,也对二楼说声打搅了。

以下翻译仅供参考,括号内的文字是我按原文语境和便于理解而添加的。需要说明的是,原文作者应非英语系(德语的?),因此所写的英语本身就有些语法问题或拼错字,英文括号里的文字是我尝试的修正, 班门弄斧一下。

when you hit the product(,) the zentrofix goes shifting.
“当碰到工件时,寻边器(的两个部件)会发生(相对径向)位移。”

when the two pieces are exactly straight then you see nothing , but when you go(es应删除) 0.002mm further then they are not anymore in a straight line like this picture.
The benefit if (应为of) this tool is that your product (will) not (be) damag(ed).

”当(寻边器)两部件精确地在一条(轴)线上,那你什么都看不见;但遇到大于0.002mm(的偏差),(寻边器的两部件)不会再在一条(轴)线。该工具的好处是对工件无损。

网友:
刚买的寻边器,还不知道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发给二楼了。同时,也对二楼说声打搅了。

以下翻译仅供参考,括号内的文字是我按原文语境和便于理解而添加的。需要说明的是,原文作者应非英语系(德语的?),因此所写的英语本身就有些语法问题或拼错字, ...

你的翻译没有错 ,我知道上下文的原译是这样的。
但是你看看我的翻译配图片。是不是更容易理解呢。

网友:
cslzgts和dragn真厉害, 高手

网友: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
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网友:
学习了。。。。早就玩过了

网友:
我们规定用500转速,一台雕刻机在500转速有时会停住,就用600转速。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啊

网友C:
我买了一个铣床上用,发现计算麻烦,这两天又买了两个光栅尺,还没装上

网友D:
0.2丝就会错开,总觉得不大可能,求高手详解。

网友:
我们用的是1丝错开。
引用 网友D:

0.2丝就会错开,总觉得不大可能,求高手详解。

网友:
 好东西!去哪可以弄到?

网友:
好東西,配上光柵尺更是絕配....

网友:
买了 还没会用  回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估计是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一个铣床上用,发现计算麻烦,这两天又买了两个光栅尺,还没装上

 发图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2-10-24):
OK  ,不错。看了一遍,英文又好了0.005

网友E:
中间是磁铁吗?

网友F:
以前做加工中心操作时候,输入转速多按了个0,当时好像要求是转速300.一按启动分钟棒直接飞出去了

网友:
我买的电子手轮有分**能,很好用。找到两边后,不用计算按一下分中键就可以得到中心

网友:
结构好简单。上下分开,中心空的,一条弹簧连接。原理应该是:当棒还没到对正中心的时候,上下棒是不同心,所以下棒乱动不止,直到靠正中心稳定下来。当摇过中心呢,下棒又不同心(偏出了0.1好0.2丝好)又出现偏移的摆动(注意:这次摆动和之前那个不同的)。还有,一般普通的分中棒,下面碰边分两级:φ10和φ4的。用那级碰数,就用那级咸去对相对级的一半就可以得到边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加工中心操作时候,输入转速多按了个0,当时好像要求是转速300.一按启动分钟棒直接飞出去了

所以,这个不能高速的,只能几百转下进行。一高速由于离心作用,把弹簧拉直或飞走。

网友G:
用过几次,但真不知是谁发明的这个东东。

如此的简洁,却这样的精准

真不是人

0。002MM啊,能到这个精度啊,我还认为只能到 0。01--0。0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间是磁铁吗?

分中棒上磁后,那就不准确了,因为磁有粘性,搞到不灵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过几次,但真不知是谁发明的这个东东。

如此的简洁,却这样的精准

普通的好象没那么准吧!我们做东风日产汽车夹具的。经常用这个。我估计定位也是1、2个丝。

网友:
這種尋邊器,轉速建議值是300~500rpm , 最好不超過600rpm ,超過600rpm 以上的話,裡面的彈簧極有可能會變拉撐變型!~

另外精度,我用公司的3次元尋邊器去比較過,二者相差不多,基本上還蠻準確的!~

不過我用這種尋邊器不太習慣,眼力及手感不好..所以校正很慢..

用3次元尋邊器快多了,像百分表一樣碰觸歸零即可!~ 只是價格相差太大..普通偏芯式尋邊器,只要幾百元台幣,但3次元尋邊器卻要1萬多台幣!~

网友:
我们这卖100多。

网友:
我没用过,我好似看到的说明是这样的:先将两园面错开,再逐渐靠近工件边缘,当两园重合时,即寻到边了,输入“此时的坐标值减去半径”

网友H:
第一次见到 还没用过

网友I:
买分中棒..留意中间接合的部分.如果上部和下部两个部件都是倒过角的.合起来就会有条缝..看起来就很考眼力..
所以.不能买这种倒过角的...要买那种中间合起来没缝的.看起来就容易得多

网友J:
学习了,回头买一个试试,原来每次都是用刀具直接触碰工件,总有个小缺 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