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转速及电调定速问题

楼主(2012-03-22):
常规来说,大桨转速可以通过厂方提供的KV值,齿轮和电压换算出大桨转速~

但接触好盈电调以来,电调内部是通过“马达磁极”及齿轮比和电压来确定大桨转速~

可是,相同槽数和极数的马达,KV值有很多(不同厂家的产品)~

当然,决定KV值的因素有很多~

觉得怪怪的

还请高人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规来说,大桨转速可以通过厂方提供的KV值,齿轮和电压换算出大桨转速~

但接触好盈电调以来,电调内部是通过“马达磁极”及齿轮比和电压来确定大桨转速~

可是,相同槽数和极数的马达,KV值有很多(不同厂家的 ...

电调的定速功能是和电机kV值无关的。启用了定速的时候,电调会自动根据负载调节电压的占空比,尽力维持转子的转速恒定。此时油门信号的输入值被重新定义为指定这个恒定转速的高低。但是电调在不使用外接传感器的情况下,只能检测到定子线圈的换向频率,而不是电机的实际转速,换向频率和实际转速之间是正比关系。故说明书中给出的参考转速为“使用二极电机时”,实际上就是这个换向频率。与其对应的电机实际转速,需要用户自己根据电机的极数换算出来。我们常用的直升机电机多是6磁极或者8磁极的外转子电机,所以计算实际转速的时候,需要将换向频率除以3或者是4。

常规来说,大桨转速可以通过厂方提供的KV值,齿轮和电压换算出大桨转速~

补充一下,这里计算出的旋翼头转速是在无负载状态下的,也就是螺距为0的时候旋翼头所能达到的最高转速,实际飞行时旋翼头的转速总是会低于这个值。上面那个定速转速是指电调通过实时计算尽量使之维持恒定的实际旋翼头转速,在理想的情况下,无论电机的负载多大,螺距为多大,电机会在任何时候保持这个转速不变。

楼主:
了解了~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