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螺旋桨计算器得出桨叶越多推力越大。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人说两叶桨效率高?

楼主(2012-03-2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4422

为什么?桨叶越多阻力越大,电机负载越大是不是容易烧电机才会不能上大桨的?而那些涵道都因为是事先是为内置的所以桨叶都很短,想要大涵道电机功率也要大所以几乎形状都没变。只是尺寸大了,

疑问
1:两叶桨效率最高?但是计算器却说四叶推力很大?
2:为什么市面上的涵道都是那么短桨?我希望买到长桨的涵道外置的而不需要内置式。(涵道风扇有增加效率,百度百科或者看我的贴)

楼主:
涵道桨短能够减少负载,但是也太太太短了。想找个120MM涵道,那电机大得,得上砖头电池

网友:
螺旋桨的展弦比越小, 桨尖透导阻力越大, 升阻比越小, 效率越低.
使用双桨而不用单桨的原因: 转速较高时动平衡不易实现, 对于橡筋动力这类转速低的可以使用单桨.

对涵道没有研究, 如果有风洞试验相关的资料, 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效率和推力,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
p=u*i
四桨虽然推力大,但电流比2桨的大。

网友:
我记得是三片桨的效率最高
另外,效率和推力确实不一样,你的计算方式可能是在相同的转速下得出的结果,我们如果要做比较的话应该是在相同功率输出的情况下得出的结果

网友:
为何用四桨?
明显的嘛,两叶桨太长,容易打地面嘛@( ̄- ̄)@

网友:
通俗一点来说,效率越高,越省电,   我试下来三叶浆的效率也不错

网友:
马力相同的前提下,桨越大效率越高,推力越大

50直升机可以产生6KG的拉力,
但固定翼发动机用的桨小,
要90级的发动机才有这样的拉力
50的发动机陪13寸桨只有3KG拉力
固定翼飞机不能无限的加大桨,只能用加桨叶数来补救了

网友:
效率这东西很难说,对于螺旋桨来说,桨叶越少,效率越高,所以单片的螺旋桨效率最高,70年代竞速机几乎全都是单片螺旋桨。
说得通俗一些,如果双叶螺旋桨用10寸桨的话,同样功率,单叶螺旋桨就可以用12寸桨,或者同样10寸螺旋桨,但是转速可以增加百分之二十。
不过飞机毕竟是一个整体,除了螺旋桨的效率,还有飞机本身的效率,如果是追求速度,对载重没有要求,那么桨叶数量越少越好,这就是竞速机的选择,如果追求载重量,那么对推力就有要求,桨叶数量越多,推力越大,效率越高。
这就像汽车,卡车和跑车设计不一样,你让卡车跑速度,让跑车拉货物,就算能够做到,效率也不会高。
所以效率这东西,并不能单纯地分析,必须考虑整体。

网友:
标题

最新用2个三叶的拼成6叶的就没有用2页并成4叶的好用。三叶的也好

网友A:
10楼的说道 “所以单片的螺旋桨效率最高,70年代竞速机几乎全都是单片螺旋桨” ,我没见过用单叶浆飞固定翼飞机,感到很不解,单叶浆转动起来怎么能平衡呢,那震动会很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楼的说道 “所以单片的螺旋桨效率最高,70年代竞速机几乎全都是单片螺旋桨” ,我没见过用单叶浆飞固定翼飞机,感到很不解,单叶浆转动起来怎么能平衡呢,那震动会很大么?

你没看到70年代吗?当时的发动机功率比远没现在这么大,所以拼命在螺旋桨上做文章,单叶桨效率很高,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它适用的速度范围很窄,速度必须达到某个点,螺旋桨的效率才最佳。
单叶桨只有一边有叶片,另外一边是重物配平,但是因为迎面气流的缘故,并不能够达到完全的平衡,所以单叶桨往往还有一个较长的圆锥形支架,后面的轴也挺长,发动机和轴之间往往不是直接连接,这些都是为了让不平衡的单叶桨能够顺利工作。而这也增加了复杂程度。所以单叶桨一般在比赛时采用,平时训练的时候仍旧用普通的螺旋桨。
如果对这方面的知识感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些老的航模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