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浆平衡应该怎样做

楼主(2012-03-22):
怎样才算浆平衡?

网友:
喏喏,磁力的平衡仪最好。O(∩_∩)O

网友:
不是算重量,转起来向心力相同就可以@( ̄- ̄)@

网友A:
1.两桨重量相同
2.两桨重心在同一位置
前提:两桨材质均匀且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桨重量相同
2.两桨重心在同一位置
前提:两桨材质均匀且相同

我买了个浆平衡器,怎样用才算平衡了呢

网友B:
既然平衡器都买了,那就直接称就行了嘛,天枰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平衡器都买了,那就直接称就行了嘛,天枰会用吧?

请问楼上用什么去补重量呢,补的位置怎样确定,考虑到2边的重心位置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个浆平衡器,怎样用才算平衡了呢

一副桨里配有平衡贴纸,可以调节平衡。
将大桨装在平衡器上,拉到最开,使两边与水平面保持平行即可,与桨的重量是否相同无关,两个桨可能有10多克的差值
你要明白什么是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