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500大齿盘+非耐500小齿盘=波涛汹涌

楼主(2012-03-22):
500自从上次炸鸡,更换大小齿盘和三轴修复后,尾巴震动厉害,原来罪魁祸首是它们。。。真有大海的感觉。

稍后上视频

楼主:
视频来了

网友A:
螺丝拧的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拧的太紧了.

是这样啊。。。那我拆两个新的,两个平面贴在一起,再看看呢。。

网友:
我的450也是这样没办法,照样飞了.

网友:
漂亮,这大海的感觉形容的好啊!

网友:
这个传动部分还是建议用亚托原厂的比较好

网友:
哦,你把原厂的都换成飞越的就可以了,大海+大海,互相抵消就不抖了,哈哈

楼主:
明明就木有原厂件。。。。。  都是副厂的。

网友:
自从这样以后~~很爽!
嘿嘿-。-

同样被大小齿盘折磨过的 与楼主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