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交流伺服电机没有驱动能当普通电机使用吗?

楼主(2012-03-22):
如题,交流伺服电机没有驱动能当普通电机使用吗?谢谢了!如果能的话请高手指教如何做??是不是直接接电源就OK了,谢谢!!

网友:
不能,,伺服电机手册明确写着禁止直接接电源

楼主:
不能的话没有驱动就等于废物了吗??

网友:
直接接电源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的话没有驱动就等于废物了吗??

机器不接电不也等于是废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不接电不也等于是废铁么?

就是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不接电不也等于是废铁么?

不接电是暂时的废铁,接了电就永远都成了废铁了

网友:
废铁也能为你卖回1.5一斤

网友:
我拆过一个伺服电机里面没有换向器,必须由电路控制它换向,否则不能转

楼主:
这么说。。。除了加个驱动外。。。伺服电机就只能躺床下被人服伺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除了加个驱动外。。。伺服电机就只能躺床下被人服伺了呀??

步进电机你也得有个驱动啊。
人家设计的工作方式就是这样的,你怎么能硬拆开呢?

网友:
用无刷驱动应该可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