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的请给我看一看,这么隔着锅台上炕行不行?

楼主(2012-03-22):
服役12載,最终还是完蛋了。新血来潮也想动动大手术,看看能否再让它发挥发挥余热。2000年2000块这么个高价,打开看啦看,多少有点被老外糊弄了的感觉。我觉得必要的充电装置就行了(如同另一个)。搞的这么复杂,是否有噱头之嫌呢?也好借机卖高价?(荷兰原装)。越过充电,显示电量装置,直接接电机行不行?(如图所示)谢谢。

网友:
就一个电动机  有啥不行的  通电就能转

网友:
电机没坏的话找个3V的电源接上就行。楼主太有钱了!

网友:
这是用来剃龙须的…呵呵

网友:
有米之人

网友:
扔了一个三洋、俩个松下、一个菲利普,现在用的菲利普是大前年买的。原来如此,白扔了那些好东西。我恨 楼主不早发此贴。狠

楼主:
那个2个小眼出来的能是直流电吗?电机应该是直流的。拿不准整流这块是在剃须刀那,还是在插座上的圆包里。

网友:
有米人啊

网友:
开关电源在剃须刀里,插头圆包里应该没啥!倒数第二张图上有线路板和元件。

网友:
用了进10年的99元飞利浦飘过~~~

网友:
还是飞利浦的好用

网友:
我这个外行告诉你:不行。一般的充电电源电流很小,直接带电机不行的。

网友:
飞利浦的好用个蛋啊,胡子倒了就刮不掉,那种左右摆动的才好用

网友:
有点像日本的王八盒子

网友A:
60元的飞科都用了5年多了!

网友B:
一般用这个的都不是自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这个的都不是自己买的!
你最聪明,就是爱多嘴 在这说说就得了,可别去纪检委讲啦 。买酒的不喝,喝酒的不买。(高档酒)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元的飞科都用了5年多了!
根本就不值2000多块,实属骗人。

网友:
直接改成4.5V 充电。